keil运行时变量值是多少

楼主(2009-11-12):
keil运行时变量值是多少
大家好:
最近使用KEIL V3运行一代码,我设着一断点,使用Run命令运行到断点处,我想看到断点时各变量的具体数值,请问怎么能看的到,查看哪个窗口?谢谢 急!!
断点
多少

网友A:
进入仿真状态,有watch1。。。窗口在右下方。

网友B:
或者view菜单下,选择watch & call stack window

网友:
总结一下:
1.进入仿真状态,有watch1。。。窗口在右下方。
2.view菜单下,选择watch & call stack window

网友C:
进入仿真状态 就是 使用 Debug 菜单下的 Run 命令吗?

网友D:
直接点击“start debug session”
调试运行
然后用鼠标选择上相应的变量
右键选择“add "XX" to watch window”
选择#1或者#2.
view菜单下,选择watch & call stack window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

网友E:
手段很多吧,最一般的就是在view菜单下,选择watch & call stack window
如果要看指针的话还可以选择memory 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