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在调试S3C6400下的SPI通信,我的怎么怪怪的,设置成接收模式,还没接数据源,SPI中断会被不断地被触发,不知道为什么?干扰吗?!

楼主:
有没人在调试S3C6400下的SPI通信,我的怎么怪怪的,设置成接收模式,还没接数据源,SPI中断会被不断地被触发(进了SPI中断,接到的数据个数一般为1个,数据不定,0X00和0XFF居多),不知道为什么?干扰吗?怎么查干扰因素?!

网友:
SPI中断为什么会被莫名触发?想不明白?SPI中断被触发应该要满足不少的条件吧。

1》CS
2》SI
3》CLK

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难道这些条件这么容易满足?

网友:
有时候又没这样的现象,怪事啊!

网友:
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是不是有信号进来?

如果有,分析信号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没有,再分析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楼主 xqhrs232 的帖子:
有没人在调试S3C6400下的SPI通信,我的怎么怪怪的,设置成接收模式,还没接数据源,SPI中断会被不断地被触发(进了SPI中断,接到的数据个数一般为1个,数据不定,0X00和0XFF居多),不知道为什么?干扰吗?怎么查干扰因素?!

还没有接收? 你是做主还是做从模式?如果做主,你没有发clk,已经收到数据了?
详细点,我正在调试S3C6410 SPI

网友:
据我所知6410/6400开发板配有ADS的测试程序,包括SPI等,你可以先在裸奔下先实验好,然后再放到PB下调试,这样虽然多了个步骤,但是开发速度绝对会快点。示波器,仿真器都可以同时用。

网友:
我这边做从,设置到接收模式,还没有接数据源,SPI中断就莫名地不定时地被触发。好怪!有时候又没这样的现象,I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xqhrs232 的帖子:
有没人在调试S3C6400下的SPI通信,我的怎么怪怪的,设置成接收模式,还没接数据源,SPI中断会被不断地被触发(进了SPI中断,接到的数据个数一般为1个,数据不定,0X00和0XFF居多),不知道为什么?干扰吗?怎么查干扰因素?!

还没有接收? 你是做主还是做从模式?如果做主,你没有发clk,已经收到数据了?
详细点,我正在调试S3C6410 SPI

你们怎么使用SPI?用于跟MCU通信?你们是主从固定?还是动态切换做主从?

网友B:
会不会跟SPI那四根线没上拉电阻有关?因为没上拉,电路抗干扰的能力就不强!一个微小的信号就可能触发SPI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SPI那四根线没上拉电阻有关?因为没上拉,电路抗干扰的能力就不强!一个微小的信号就可能触发SPI中断!

有可能,我们的IIC没有上拉后来只能用GPIO模拟IIC,并且用程序使GPIO上拉才行。
如果使用SPI控制器之后,还能用程序设置上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SPI那四根线没上拉电阻有关?因为没上拉,电路抗干扰的能力就不强!一个微小的信号就可能触发SPI中断!

有可能,我们的IIC没有上拉后来只能用GPIO模拟IIC,并且用程序使GPIO上拉才行。
如果使用SPI控制器之后,还能用程序设置上拉吗?

那个上拉功能应该是做第1功能(GPIO)和第2功能(SPI通信)共用的。难道做SPI通信的时候还必须用外部的上拉电阻才可以吗?

网友C:
你看看官网的原理图,反正IIC这些是要的。我觉得像SD卡结成SPI都要,哈哈这个估计是画电路的疏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官网的原理图,反正IIC这些是要的。我觉得像SD卡结成SPI都要,哈哈这个估计是画电路的疏忽了。

我看到公板的原理图,I2C上拉是用外部电阻上拉的,I2C驱动里面是把上/下拉电阻功能禁止掉了!
SPI部分,驱动里面也是把上/下拉电阻功能禁止掉了,但在外面不见接上拉电阻啊!怪怪!

网友B:
把SPI的CS线接外部上拉电阻(不是内部的上拉功能使能)就不会莫名触发进SPI中断了,接了一个上拉电阻抗干扰能力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SPI的CS线接外部上拉电阻(不是内部的上拉功能使能)就不会莫名触发进SPI中断了,接了一个上拉电阻抗干扰能力强多了!

哈哈,都是这样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