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读取txt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02-11):
请教读取txt文件的问题
小弟练习做一个电子阅读器,
现在要尝试读txt文件,
以前用过读取文件的api,
不知道txt是不是可以这么读取呢?
其他格式的电子书文件是否先用文件api打开,
再按照特定的方式解码呢?
最后想问问高手们读取大量的文字需要动态分配内存,
小弟不太清楚winmobile的内存管理,问问大家都有什么api比较常用。
多谢各位高手。
api
内存
电子
动态

网友A:
所有的文件都是用同样的文件API打开,只是打开后如何识别就各不相同了。
mobile下的内存分配也就是c++常用的,没什么特别。

网友B:
注意文本的编码,是ASNI、还是Unicode、或其它编码
解决了编码显示,就只有显示了。CE只支持Unicode的显示,注意这个就好啦。

网友C:
多谢各位,小弟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