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32下GDI程序运行时提示:找不到xxx(它的某一个组件 ...

楼主(2010-03-12):
win32下GDI程序运行时提示:找不到xxx(它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
如题...不晓得是不是少加了什么库文件.我程序中引用了mfc的类库,请给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能行的通的。
程序
解决方案

网友A:
那是ce系统没有mfc组件
mfc.dll

网友B:
LZ,你用的是模块器,还是硬件开发类的?

网友C:
缺少一些库等,比如没有MFC组件,或者你的程序是debug版本的,而设备上没有DEBUG版本的库,用release的试下

网友D:
恩,我是在 wince模拟器上运行的。做的是应用程序的开发。是缺少什么?在哪里找到?加在哪里?请大侠们耐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