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下,下载NK.bin总是中途停止

楼主:
我在WinXP下,用PB、EShell、以及一些TFTP工具,通过Ethernet或USB RNDIS,下载NK.bin到WinCE5设备(Marvell XSCAL),从来没有问题。
可是,在windows Vista,我用这些工具,通过Ethernet或USB RNDIS,下载NK.bin到WinCE5设备,总是下到40%或50%左右,传输就终止了。然后PC端报timeout错误。我还用Vista下的TFTP指令,做了相同的操作,也取得了相同的失败结果。
NK.bin也就不到19MB。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是不是Windows Vista 在TFTP协议实施方面做了什么改动?有没有相关的补丁?
或者是WinCE5的bootloader在TFTP方面存在缺陷?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vista这个操作系统米前途的,格了装xp吧

网友:
A bug in CE5 bootloader. already found a solution in Microsoft Newsgroups.
"What happens is that Vista sends a R-ARP (ARP request) packet to your
hardware - but the bootloader does not reply - this will the cause Vista not
to send your data to hardware anymore because the ARP-Table does not have the
mac-address entry any mor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sta这个操作系统米前途的,格了装xp吧

呵呵。谢谢你的建议,客户的要求,没办法。Vista既然已经推出,我们就必须去适应。
这次是Windows CE5 的bug。

网友:
学习,学习,用Vista搞嵌入式貌似问题不少,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