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分区如何隐藏

楼主:
eboot 分了 4个分区, 1个binfs 3个fatfs

3个fatfs在pc上都是别出来了, 现在遇到以下问题:

1). 我想隐藏其中2个fatfs分区, 因为 我要放 应用程序 用 所以需要隐藏起来
2). 现在分区的路径名是按默认的名字, 比如默认是 disk, 那么 后面几个名字是 disk1..等 我想改成自己的路径名字, 我想分区隐藏应该跟这个路径的识别息息相关,
     一直都没成功过, 希望大家帮帮忙

还有一个就是 usb 在识别nand 和 sd卡的时候, 默认是先扫描sd卡如果没有sd卡则不扫描nand 这样会导致 没有sd卡的情况下, nand 在PC上无法识别, 不知道这个需要怎么修改呢?需要修改什么地方呢?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xxx]
    "Folder"="Data Folder" ;这个就是分区名
     "MountFlags"=dword:11  ;MountAsROM&MountHidden

你可以看下帮助文件(MountFlags),当MountFlags按位或,包含1时就会隐藏。
或者使用"MountHidden"=dword:1

网友:
引用楼主 wuzukui 的回复:

还有一个就是 usb 在识别nand 和 sd卡的时候, 默认是先扫描sd卡如果没有sd卡则不扫描nand 这样会导致 没有sd卡的情况下, nand 在PC上无法识别, 不知道这个需要怎么修改呢?需要修改什么地方呢?

你的意思是说当有SD卡的时候PC端会出现两个盘符?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已经改了PUBLIC下的代码,因为微软的代码是只支持一个盘符的。
你可以先看看[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项下有没有关于先扫描哪个盘符的设置,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把SD卡和NAND两个盘符的Index值换一下,因为MASS STORAGE 操作盘符的时候是根据DSK1:这样的名字操作的,把这两个换一个应该就先扫描NAN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xxx]
? ? "Folder"="Data Folder" ;这个就是分区名
? ? "MountFlags"=dword:11? ;MountAsROM&MountHidden

你可以看下帮助文件(MountFlags),当MountFlags按位或,包含1时就会隐藏。
或者使用"MountHidden"=dword:1

学习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xxx]
? ? "Folder"="Data Folder" ;这个就是分区名
? ?  "MountFlags"=dword:11? ;MountAsROM&MountHidden

你可以看下帮助文件(MountFlags),当MountFlags按位或,包含1时就会隐藏。
或者使用"MountHidden"=dword:1

正解!mark

网友:
问下, 加载 smflash驱动不是由存储管理器加载 而是由 设备管理器加载, 这个会有影响吗?会影响到分区的包括路径设置, 隐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xxx]
? ? "Folder"="Data Folder" ;这个就是分区名
? ?  "MountFlags"=dword:11? ;MountAsROM&MountHidden

你可以看下帮助文件(MountFlags),当MountFlags按位或,包含1时就会隐藏。
或者使用"MountHidden"=dword:1
学习…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当有SD卡的时候PC端会出现两个盘符?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已经改了PUBLIC下的代码,因为微软的代码是只支持一个盘符的。
你可以先看看[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Mass_Storage_Class]项下有没有关于先扫描哪个盘符的设置,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把SD卡和NAND两个盘符的Index值换一下,因为 MASS STORAGE 操作盘符的时候是根据DSK1:这样的名字操作的,把这两个换一个应该就先扫描NAND了
学习…

网友B:
解决了 路径的一个问题, 可以指定 分区的名字等, 现在按 韦伯大哥的说法: MountFlags=dword:11的时候隐藏, 我在这边试了下, 他在wince 里面 隐藏了,但是PC 上还是识别出来了..继续关注, 有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路径的一个问题, 可以指定 分区的名字等, 现在按 韦伯大哥的说法: MountFlags=dword:11的时候隐藏, 我在这边试了下, 他在wince 里面 隐藏了,但是PC 上还是识别出来了..继续关注, 有进展

LZ当然得有地方让他识别出来,如果你PC上能识别就是当作移动存储设备来用了。就是当作U盘用了。
你是用activesync看的到还是显示成了一个U盘的类型?

网友:
我用的是mass stroage 被pc 识别成硬盘了, 想让他隐藏起来, 试过了 MountFlags  MountHidden,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我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中设置 Flags = dword:11000 时 3个分区都被隐藏了, 我只想隐藏 其中的2个分区, 这个 改怎么弄呢????

网友:
usb 通过mass stroage 连接的时候, 我这边默认会识别 nand(dsk1) 和 sd(dsk4) 卡, 在mounthidden只是在 wince 下隐藏了, mass stroage  还是会去识别, 我想 这里可能是 usbmsfn.dll去读注册表的时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