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指令的问题 DCD

楼主:
ARM启动代码中的中断向量里有 "b HandlerSWI".执行后将跳到下面。(按照规则,用R0来传递参数,用来选择要执行的函数)

HandlerSWI

cmp r0 ,#4

ldrlo pc ,[pc,r0,lsl #2]
movs pc , lr

swiFunction

DCD fu1
DCD fu2
DCD fu3
DCD fu4

fu1
........
movs pc , lr

fu2
........
movs pc , lr

fu3
........
movs pc , lr

fu4
........
movs pc , lr

请问代码中的DCD怎么理解?书上说是分配一段字的内存单元。不过好像没法和上面的用法联系起来啊?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DCD是用来分配一段内存单元
这里实现了类似程序菜单的功能
根据r0中传递进来的索引号,调用fu1、fu2、fu3、fu4中的一个函数

网友:
这个分配了的内存单元是函数的地址?他是怎么跳转到函数执行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太好解释

存储的是fu1的值,而fu1的值就是函数的地址
在指令中通过LDR指令将地址加载到PC中就实现了函数跳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太好解释

存储的是fu1的值,而fu1的值就是函数的地址
在指令中通过LDR指令将地址加载到PC中就实现了函数跳转

可是这里没有,ldr指令,所以才很费解。不过也无所谓了。能用就行。

网友:
楼主可以买本书或者直接google一堆一堆的。可以系统学习下。

网友:
LDR 指令只能跳到当前PC 4kB 范围内,而B 指令能跳转到32MB 范围,而现在这样在LDR PC, "xxxx"这条指令不远处用"xxxx"DCD 定义一个字,而这

个字里面存放最终异常服务程序的地址,这样可以实现4GB 全范围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