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网卡如何编写?

楼主:
我希望写一个虚拟网卡驱动,
这个驱动完成的功能是,
可以在添加硬件里面添加这个驱动,然后在网络里显示一个本地连接,可以设置ip,在设备管理器里多了一个虚拟网卡.
然后再创建一个设备,设备可以和这个虚拟网卡进行通信.
设备和虚拟网卡都在同一个网段里.

网友:
简单的说,NdisMRegisterMiniport,实际上当然比这个复杂,看DDK。

网友:
每天回帖即可获得10分可用分!小技巧:教您如何更快获得可用分

网友:
figo_liu1008
我看了一部分DDK,NDIS有三种方式,我该选择哪一种呢?
我看mux或者passthru都是要修改协议的,通过添加协议的方式进行添加的,
那我需要的是添加硬件的方式,就只能有miniport层的那种.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和物理网卡的数据进行连接

网友:
我看了手里的xp ddk 关于intermediate NDIS driver, 还有xp ddk 的Mux sample code, 花1天把这两部分看看,结合你们的项目,估计你就可以有个方向了。

网友:
intermediate NDIS driver看了一点点,这个好像是在网络设置添加协议里进行添加的
我是想从添加硬件那里进行添加.

网友:
通过应用层把包通过物理网卡发出去,这样对效率有影响.
有没有直接在内核层打包通过物理网卡发出去的函数?
这种情况下接收数据怎么做呢?

网友:
感覺挺複雜的。

网友:
要修炼到哪一级才能写这个东东?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上,这个问题要很高级别的,要不vm怎么能做那么好

网友:
看看VirtualWiFI,好像很类似

网友:
看VISUAL WIFI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吧  接收所有硬件数据  混杂模式什么的。。。
wince网络里显示一个连接得到注册表里注册电话簿什么的  好像

网友:
NDIS中间层驱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想开发一个,不过正在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我把原理基本搞通了,过一阵发个文档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