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9261在pb5.0下串口调试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
小弟最近正在调试9261在pb5.0下的bootloader,由于我的板子上没有以太网,所以只好选择用串口下载和调试.我已经在pb5.0里的Target->connectivity options->kernel service map设为:Target device->CE device,Download->Serial(COm1,115200),Transport->serial(COm1,115200),Debugger->kdstub,在core service settings 里Download image->always,kitl settings里的三个都打勾了,然后在点Target->attach device后,弹出一个download runtime image to ce device的界面,上面显示waiting for bootme from ce device ,却没有显示下载,我有三个不明白的地方:
1:如果用串口的话,PC上是否需要用两个串口,com1口用来显示调试信息,com2用来下载系统NK.bin?
2:bootloader是否需要先下载到板子的flash中,然后再上电启动,才能向PC发送bootme?
3:bootloader在pb5.0中编译通过了以后,是怎样下载进flash?是否是通过JTAG将其下载进去的?
4:在调试bootloader的时候是否需要先编写好串口驱动和LCD驱动,这样才能顺利启动系统?

感谢大家的指教啊!!

网友A:
??使用串口下载?这样很慢的。
并且你要你的bootloader代码支持才行。
我觉得这种办法不好,有时候太依赖微软也是不好的。

你们没有ADS的测试代码吗?如果有,从这个测试代码改动成bootloader还是比较快捷的方法。

网友:
这样是比较慢,可是没办法,呵呵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多多指教啊!

网友:
没搞过什么ATMEL9261,他们的芯片怎么样?技术资料多吗?有什么优势?

网友:
没搞过什么ATMEL9261,他们的芯片怎么样?技术资料多吗?有什么优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业级,性能稳定。比三星的好一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使用范围不广。

网友:
ATMEL9261主频不是很高,210M左右,内置160KRAM,SPI,PWM,UART,USB等常用内置外设都有,和三星的相比就是作的比较精制,稳定性和功耗都要好一点,很适合工业级的产品.国内最好的代理应该算得上是上海的百特电子了,关键是他们提供BSP包,其他的就只能卖卖片子了,呵呵.缺点就是他们的宣传作得不好,没多少人知道的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串口下载?这样很慢的。
并且你要你的bootloader代码支持才行。
我觉得这种办法不好,有时候太依赖微软也是不好的。

你们没有ADS的测试代码吗?如果有,从这个测试代码改动成bootloader还是比较快捷的方法。

改成usb吧,不会usb也没有

网友B:
USB的硬件是有的,如果那样的话还需改动bootloader以支持,而我的串口bootloader已经写好了啊,恳请大家能对上面的4点给点高见啊,谢谢!!

网友: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的硬件是有的,如果那样的话还需改动bootloader以支持,而我的串口bootloader已经写好了啊,恳请大家能对上面的4点给点高见啊,谢谢!!

我们平台不同,无法言语。
只能建议你理解bootloader的环节,作用。既然你的已经实现串口,那么自己照着bootloader的要求写即可。

网友B:
请问gooogleman :我用IAR5.2调试通过的startup.s就无法在PB下编译通过,不知你说的ADS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gooogleman :我用IAR5.2调试通过的startup.s就无法在PB下编译通过,不知你说的ADS就可以??

不可以,他们的编译器还是有点区别的。最好在成功的框架上改动,不然有些东西实在太庞大了。
我是在本来提供的ADS测试程序上改动的。

网友:
哦,明白.谢谢!不知你的bootloader是通过什么方式下载到板子上的呢?

网友:
再次请教gooogleman :由于startup.s中都是汇编指令,涉及到r0-r15和各个coprocessor,在pb5.0中调试的时候可以象IAR一样实时看到各个寄存器的变化吗?

网友:
可以,看到
如果使用JLINK,点到变量名字就自动显示值。
我使用USB下载NK的,30M这么大,用串口下,效率这么低,
公司会直接放弃这个资料这么少的芯片
我们USB下载也不是我们实现的,只是我们拿来改造了一番。

网友:
我们用的是9260,是用来跑uclinux的,下载方法百特都会支持,我们也是用串口的,用超级终端就可以直接下了,至于bootloader则么下进去,这么成熟的东西,百特的技术支持资料上全有。

网友:
谢谢dthxman 的建议,我了解的还不是很全面,学习中,有问题再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B:
今天用JTAG把eboot.nb0烧写进了flash,只是一小段测点灯的试程序,上电后发现可以正常运行.
可是有个疑问.如果要实时的单步调试bootloader该怎么办?在前面pb下通过编译的.c或.s文件如果放在IAR下肯定是编译通过不了的,不知各位大侠是怎么做的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用JTAG把eboot.nb0烧写进了flash,只是一小段测点灯的试程序,上电后发现可以正常运行.
可是有个疑问.如果要实时的单步调试bootloader该怎么办?在前面pb下通过编译的.c或.s文件如果放在IAR下肯定是编译通过不了的,不知各位大侠是怎么做的啊?谢谢!!

哈哈,使用PB就这样了,只能使用b.死循环指令来点灯——这就是我无论如何也坚持使用ADS环境的bootloader的原因,尽管不支持binfs,但是我宁愿花时间把微软的代码移植过来。

楼主,如果你没有灯,那么会很是郁闷啊。哈哈,过年了。不想技术了。休息.........

网友B:
谢谢gooogleman的指教!
曾经问过,好象好多人都是这么作的,郁闷的是我的板子上暂时还没有焊灯,以前都是通过一I/O口出方波测试的.看来先搞个灯吧.
还有一疑问的是:pb5.0中自带的kernel debugger,是否只能在kitl建立了之后才能运行,而且只能调试内核?为了建立kitl,刚才装了activeSync4.5好象也没能连接成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gooogleman的指教!
曾经问过,好象好多人都是这么作的,郁闷的是我的板子上暂时还没有焊灯,以前都是通过一I/O口出方波测试的.看来先搞个灯吧.
还有一疑问的是:pb5.0中自带的kernel debugger,是否只能在kitl建立了之后才能运行,而且只能调试内核?为了建立kitl,刚才装了activeSync4.5好象也没能连接成功,郁闷!

先结贴吧,过年了,不想回答了,过完年发帖我再回你,我做过这个。
100分得到那么多答案,值了,我明天要回家le没有心情看了,赶紧去灌水堂六个脚印,和大家通通气。

网友:
自己先慢慢摸索吧,呵呵
小弟我先在此祝gooogleman 一路顺风!
也祝大家牛年更牛啊,哈哈!
结贴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