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单片机串口接收FPGA配置文件的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有疑问相求,最近被安排做个小东西,目的是把几个FPGA的配置文件利用串口发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后将其存入几片EEPROM里,再根据需求选择用哪个文件来配置FPGA,感觉上位机程序的功能和串口调试助手有点像。疑问就在于:

1.是否可以直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的“发送文件”,对于特定格式的文件(具体就是.svf,.mcs,.hex等FPGA的配置文件),它是将文件看成一大串字符串发过来么?  如果是自己用VC写的话,该注意些什么

2.单片机该怎样接受串口发来的数据,我目前只会让单片机接受字符串,也就是串口助手里“手动发送"过来的字符,对于从串口发来的文件我该怎么处理,每个大概都有几百K大小。

网友:
在二进制面前一切都是虚无

网友:
楼上的哥们,先谢谢你了,你的意思是说把PC上编译好的配置文件以二进制的形式发送和接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