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设备能够实现小范围内1对多无线网络

楼主(2010-04-02):
用什么样的设备能够实现小范围内1对多无线网络
有个需要搭设一个无线局域网,有N个客户端,一个服务器,客户端是在户外移动的,需要向服务器传输600*800大小的图片,服务器端有可能在室内。不知道怎么搭设这种网络。市面上一般的无线网卡肯定不行了?3G网卡可以组局域网吗?小弟不懂,请各位大侠指点。
无线网卡
无线网络
服务器
局域网
客户端

网友A:
3G的模块当然可以,传视频都行,一般用GSM模块就可以了,做成GPRS的模式,或者发彩信

网友B:
电子商城有卖成品的吗?

网友C:
无线网络ZigBee

网友D:
推荐 楼主考虑采用ZigBee。
目前做ZigBee的厂家 还比较多,另外市场上也有很多ZigBee的模块。
但个人认为TI的ZigBee的IC和相关的设计方案 也许更适合楼主。
强烈建议楼主 去TI官网看看ZigBee 吧

网友E:
传800*600的图片啊,数据量太大ZigBee不行吧

网友F:
电子城有的,但不知道能实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