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程退出很easy的问题

楼主:
int task1()
{
    int fd;
    int send_len=0;
    char SendBuf[300] = "com0 send test!";

    fd = open("/tyCo/0",O_RDWR,0);
    if(fd == ERROR)
    {
       return ERROR;
    }
    ioctl(fd,FIOSETOPTIONS,OPT_RAW);
    ioctl(fd, FIOFLUSH,0);
    setBaud(fd,COM0_BAUD);
    setOption(fd,8,1,0);

    while(1)
    {
        send_len = LoadLcdData(SendBuf);//组装发送数据帧
        write(fd,SendBuf,send_len);
    }
    close(fd);//任务退出或重启时会执行到么?
    return 0;
}

当这个任务重启(调用taskRestart函数)或退出时close(fd);会被执行吗?串口占用的一些资源系统会自动释放么?因为暂时不好调试,所以请大家help一下了,3Q

网友:
任务退出时,不管你有没有显示调用close(fd),它总会自动关闭已打开而未关闭的文件。

网友A:
也就是说当这个任务重启时,串口不算重复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当这个任务重启时,串口不算重复打开?

原则上是这样的。

网友A:
那是不是说在每个进程里都只要进行打开串口的操作,无需关闭的?
while(1)的死循环在执行时  如果任务被退出了 还会不会继续向下执行 直至return 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说在每个进程里都只要进行打开串口的操作,无需关闭的?
while(1)的死循环在执行时  如果任务被退出了 还会不会继续向下执行 直至return 0啊??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