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模块发送数据无应答,求解

楼主(2010-01-20):
EM310模块发送数据无应答,求解
在给的开发流程中是这样:
AT%IPOPEN="TCP","61.144.177.202",3000
CONNECT
AT%IPSEND="68310031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IPSEND:15
OK
%IPDATA:20"68310031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
我在串口助手上显示
AT%IPOPEN="TCP","61.144.177.202",3000
CONNECT
AT%IPSEND="68310031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IPSEND:1.15
OK
%IPCLOSE:1
怎么会没有数据返回?
数据
模块
开发

网友A:
你需要对照下对应模块的AT指令集。
感觉你好像TCP键链成功,至于没有数据返回,是否需要你要发送获取相关数据的请求。

网友B:
是不是因为我是使用的是手机卡的动态IP的缘故??
如果能改为静态ip的话,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已经找出解决方法了,原来是对方没有开通服务器。所以返回IPCLOSE=0.
使用邮件服务器便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2010-03-25):
问楼主一个问题 你在建立gprs拨号连接的时候是采用什么拨号方式
是采用at%etcpip="",""的方式吗
还是ATD*99# 方式,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