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求教怎么才能操作4次那?谢谢了

楼主:
void zhengti(void)
{
for (b=0;b<4;b++) // 循环测试4条线
   {
           if (b==0)     //测试仪上四个接口开关选择
           {XH1=1;XH2=0;XH3=0;}
           if (b==1)
           {XH1=1;XH2=0;XH3=1;}
           if (b==2)
           {XH1=1;XH2=1;XH3=0;}
           if (b==3)
           {XH1=1;XH2=1;XH3=1;}
           delay8(100);//为保证开关闭合需要延迟一段时间
            LED=1;
           delay8(1000);
           LED=0;
       PCA0MD &=~0x40;
        m=0;
                k=0;
                x=0;
                temp_data=0;
                Init_Device();//端口初始化
            PCA0L=0;
                EA=1;
       Interrupts_Init();
           CSDY =1;//测试仪电源开关闭合
          while(1)
          {
           while (CS==1)
           {
            if(n > 0 && PCA0L >= TIMEOUT)   //高电平持续时间超过120us
             {
                        EA = 0;
                        UART_initial();//这句移到上面了(不知道对否)
                           serial_send();  //从串口发送数据
                           n = 0;
            CS=0;
          }

                }
           }
          CSDY=0;
          delay8(100);
        }
}
以上是我的程序,我想让while(1)下面的程序循环执行4次,
可这个程序好像就执行一次,以前测试时测一次要按一次复位键,我把初始化程序(就是PCA0MD &=~0x40;到while(1)中间的程序)也放上面了,可就是不对请指教

网友:
楼主觉得while(1)能退出来么?
不过你说只执行一次我就搞不明白了。

网友:
你for(i=0;i<4;i++)ok

网友:
while(1)
{
    for (b=0;b <4;b++)
    {
      ;//....
    }
    if(B==4) break;
}

网友:
没看懂,while(1)怎么在里面呢?死循环了,还怎么执行第二次呢,应该移到外面吧

网友A:
if(b==4) break;//这句退出while

网友:
CS=0;后加一句brea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b==4) break;//这句退出while

void zhengti(void)
{
while (1)
{

for (b=0;b<4;b++) // 循环测试4条线
   {
           if (b==0)     //测试仪上四个接口开关选择
           {XH1=1;XH2=0;XH3=0;}
           if (b==1)
           {XH1=1;XH2=0;XH3=1;}
           if (b==2)
           {XH1=1;XH2=1;XH3=0;}
           if (b==3)
           {XH1=1;XH2=1;XH3=1;}
           delay8(100);//为保证开关闭合需要延迟一段时间
            LED=1;
           delay8(1000);
           LED=0;
       PCA0MD &=~0x40;
        m=0;
                k=0;
                x=0;
                temp_data=0;
                Init_Device();//端口初始化
            PCA0L=0;
                EA=1;
       Interrupts_Init();
       UART_initial();
           CSDY =1;//测试仪电源开关闭合

           while (CS==1)
           {
            if(n > 0 && PCA0L >= TIMEOUT)   //高电平持续时间超过120us
             {
                        EA = 0;
                        //UART_initial();//这句移到上面了(不知道对否)
                           serial_send();  //从串口发送数据
                           n = 0;
            CS=0;
          }

                }

          CSDY=0;
      //LED=1;
          delay8(100);
          //LED=0;
   }
   if (b==4) break;

}
}
我这样改了
可是改后好像while(CS==1)那段程序不执行了
我没有接收到数据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直接把while(1)
去掉可以吗
去掉我有时能收到数据有时收不到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没看到CS定义,变量名长一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