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vi在s3c2410上的移植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需要把vivi移植到S3C2410上,vivi默认的波特率是115200,要改成9600,MPLL为200MHZ,分频为1:2:4,然后设置一个宏xxx=(pclk/(9600*16))-1,后面再改head.s文件,在初始化串口部分,(mov指令的立即数限制成一字节)把原来的mov r2,#xxx改成mov r2,#1    mov r2,r2,LSL #8    add r2,r2,#68(这里把宏省去,直接用算得的数324,通过移位相加),但是移植到S3C2410超级终端不是出现乱码,就是什么也不输出,vivi根本起不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希望高手帮忙解答。降频也试过了,和这种情况相同。

84824315嵌入式设计群,欢迎加入交流

网友:
vivi根本起不来? 影响到其他了吧

乱码或者不输出一般就是波特率不对问题造成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特率太小的问题,因为改成115200是可以正常通信的,57600也行,,但是改成9600之后寄存器内的值是完全可以的,就是溢出的问题解决(上面改后的汇编指令),但是vivi仍旧起不来,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