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是否可以直接连接后台数据库

楼主:
我想开发一个系统,将后台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通过WIFI读取到设备上,在设备上对数据进行修改,然后保存进数据库。开发语言是C#,因为之前一直是开发winform的,所以考虑能不能像winform一样操作数据库?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数据库的操作?

网友:
对数据的操作应该是一样的吧  试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和winform操作数据库是一样的

网友:
参考FortuneMobile
参考地址www.cnblogs.com/mail-ricklee

网友:
Mobile读取WCF restful接口数据,POST/GET都可以
这样完成数据库交互

网友:
一样的,wifi一旦联通,tcp协议栈就工作了。而如果你的数据库对tcp接入方式支持,那么才不管tcp的底层传输是什么方式。

如果是一个商用系统,我更愿使用对象服务方式为客户端提供服务,而不是让客户端去访问什么数据库。这个是架构问题,这里就不多提了。

总之,win ce跟win是自家兄弟,没有什么不兼容的。

网友A:
仅仅为了安全的原因,我使用数据库时就从来不开启tcp方式,只允许本地访问的。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e80y5yhx(VS.80).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仅为了安全的原因,我使用数据库时就从来不开启tcp方式,只允许本地访问的。

那带数据库服务器的C/S模式的程序你都不做?
又或者分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文件服务器的程序你又不写?

网友:
呵呵,坛子里有很多与数据库相关的贴子,建议楼主搜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经过测试,跟winform开发是一样的,直接可以连接数据库.

网友:
我开发的时候是各种属性不能用啊 ,和窗体完全两样,还没法连接数据库,希望楼主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