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380 用法拉电容供电问题

楼主(2009-07-29):
HT1380 用法拉电容供电问题
HT1380时钟芯片,市电正常时使用5V供电,市电断电时用纽扣电池供电,现在想把法拉电容替换纽扣电池,请提供电路。
纽扣
时钟
法拉电容
电池

网友A: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你都不会搭,大学你学了什么
如果内部有充电开关的话就一端接地,一端接电池输入端,如果没有充电开关就加个上接电阻,不过掉电的时候会通过上拉电阻放电,所以最好是接个三极管做开关。

网友B:
先是把电容放在电池的位置,然后在+5V和电容+极串联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大约1K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