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屏幕上出现乱线(附图),帮忙看看

楼主:
用的是ateml的9263的版子,现在想改成三菱公司的AA065VB01型号的640*480的显示器,弄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调好,感觉都快崩溃了
[img=http://hi.eeworld.net/attachment/201003/8/2080554_1268028378R0cE.jpg.thumb.jpg

网友:
图片在这里:
http://hi.eeworld.net/space-2080554-do-album-view-me.html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啊! 第一次看到。
这些线条一直都有么?刷新的时候或者显示内容变化的时候,会发生变化么?

网友B:
是否RAM不稳定或者是LCD的传输线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啊! 第一次看到。
这些线条一直都有么?刷新的时候或者显示内容变化的时候,会发生变化么?

刚开始没有,但是一右击,就会出现那些线,右击次数越多,乱线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RAM不稳定或者是LCD的传输线不稳定?

这个怎么看?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00

; Video driver setting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LCDC]
;the board does have 240x320 16 bpp color LCD
        "Width"=dword:280
        "Height"=dword:1e0
        "Bpp"=dword:8
        "VRAMWidthInPixel"=dword:500
        "VRAMHeightInPixel"=dword:1000
        "VRAMaddress"=dword:22f00000         ; allocate the video memory in SDRAM
        "VRAMBusWidth"=dword:20                        ; SDRAM has a 32-bits bus width
; Be carefull with the VRAMaddress and VRAMBusWidth values
; These params allocate Video memory  into  SRAM or SDRAM....
; Be sure that the place where you allocate buffer is really empty
; if not this may cause some problems
; See if another driver isn't using the same memory space
; For example: the EMACB driver sometimes allocate the TX and RX buffer and descriptor into SRAM
;        "VRAMaddress"=dword:300000                ; allocate the video memory in SRAM
;        "VRAMBusWidth"=dword:20                        ; SRAM has a 32-bits bus width
;        "VRAMaddress"=dword:70000000        ; allocate the video memory in external PSRAM
;        "VRAMBusWidth"=dword:10                        ; external PSRAM has a 16-bits bus width
        "DisplayPowerClass"=multi_sz:"{EB91C7C9-8BF6-4a2d-9AB8-69724EED97D1}"
;        "forceRGB"=dword:1           ; uncomment this line if you want to use DirectDraw,
                                ; be careful, the color will be shifted

        "UpperMargin"=dword:21
        "LowerMargin"=dword:0D
        "LeftMargin"=dword:8A
        "RightMargin"=dword:10
        "Vsync"=dword:3
        "Hsync"=dword:3c
        "PixelClock"=dword:17D784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monitors]
        "TOTAL MONITOR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Drivers]
    "Display"="at91sam9263ek_DDI.dll"

网友:
感觉还是同步的问题。
你的平台支持同步吗,用WinCE远程桌面工具看一下是否有类似问题。如果没有,就说明不是显存的问题,基本可以确定是同步或者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同步信号的问题,不同屏的参数是不一样的,需要调整。
你的平台支持Activesync同步吗,用WinCE远程桌面工具看一下是否有类似问题。如果没有,就说明不是显存的问题,基本可以确定是同步信号或者屏本身的问题。

感觉还是同步信号的问题,不同屏的参数是不一样的,需要调整。
你的平台支持Activesync同步吗,用WinCE远程桌面工具看一下是否有类似问题。如果没有,就说明不是显存的问题,基本可以确定是同步信号或者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把这两个参数改为:
"VRAMWidthInPixel"=dword:400
"VRAMHeightInPixel"=dword:1000
就好了

我上网搜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置
哪位给解释一下?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没碰到过。。过来学习一下。。。应该是线没弄好吧。

网友:
期待牛人出现,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