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CPMP如何 得出频谱

楼主:
如题,谢谢!

网友:
频谱得自己画,数据也需要自己提取,否则只能是假频谱

网友:
TCPMP中,MP3的真频谱是可以得到的,不过要深入解码器部分
其它的格式的音乐文件没有搞定

只能给这么多提示,呵呵...

网友A:
请问楼上两位频谙数据怎么得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两位频谙数据怎么得出来?????谢谢,

自己努力研究吧,呵呵。。。

网友:
应该可以在 pcm 模块中做傅里叶变换得到频谱

网友:
楼上的方法我觉得可行,因为根据原始PCM数据能画出是波形图,对数据做FFT变换就能画出频谱图。

网友:
自己慢慢 研究,那要搞到啥时候,哎,急啊。。,
对TCPMP内的一些东西不了解。。

那个PCM得出的数据块在哪个地方?
另外做了傅里叶变换,怎么传送给界面??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学习了。

网友:
哎,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