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能产生正弦波信号的芯片

楼主(2010-04-13):
求一个简单的能产生正弦波信号的芯片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需要10HZ信号,5V左右的稳定幅度就可以了。供电电源为正负5V。
查过很多(如XR2206,ICL8038,MAX038,XR8038)都停产了,有没有还没有停产的推荐一下呀,最好成本不是太高的那种。
先谢谢了。
信号
芯片
最好

网友A:
你找一下 文氏桥式正弦波发生器 ,不用什么专用芯片就可以搞定

网友B:
应该有,以前用过一个,不过不知道你要多高频率

网友C:
10HZ信号,5V左右的稳定幅度的正弦波,楼主直接采用最便宜的单片机 采用查表,就能实现啊。
确保你的单片机是5V供电,且需要有DAC功能模块。
然后定时 采用DAC 查表输出,就可以很方便实现 :10HZ信号,5V左右的稳定幅度的正弦波。
而且这样的单片价格很便宜 也有很多,

网友D(2011-05-29):
貌似很多都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