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慢

楼主:
到了
Log2Phys: Logical 0x500 -> Physical 0x900
很久之后,才会到
System ready!

网友A:
没头没尾的问题,留待神仙回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头没尾的问题,留待神仙回答吧。

同意!

网友:
哈哈,这问题问的,好像都在旁边看着!!!

网友:
貌似有点晕!

网友: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
我用DNW捕捉的串口输出数据信息。

部分信息如下: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0 seconds.
Launching image from boot media ...
OEMPlatformInit: IMAGE_TYPE_RAMIMAGE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400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1 for part 0x21.
BP_SetDataPointer at 0x0
ReadData: Start = 0x0, Length = 0x1c26600.
Log2Phys: Logical 0x500 -> Physical 0x900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waitforconnect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18BE0h (Virtual Address 0x80218BE0h)...

就是在输出Log2Phys之后,会等待很久。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
去做了multi bin看看

网友:
你的启动慢,我的就是运行程序慢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NK做的太大了,拷贝NK的时候花了太多的时间,考虑一下用MUTIL-BIN去实现吧

网友:
请问,学习Windows CE有什么好书推荐下呢?小弟也是刚开始学习,但不知哪本书好

网友:
很久是多久?
正常WINCE启动是需要10几到20几秒钟的。。。。。。。。

网友:
是用nor还是nan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