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sd卡热插拔

楼主:
fat16文件系统怎样实现SD卡热插拔。

网友:
设备热插拔和文件系统没有关系,建立在总线识别基础上的。
sd卡我没有研究过,你可以找下他是怎么样接入计算机的。

我使用sd卡一般是通过u口使用的,这样本身就借助于usb的热插拔实现热插拔了。

热插拔 就是要实现设备发现,如果你实现这个了就可以了。
但是设备一般是挂载在某总线上的 所以必须总线支持,然后实现一个总线驱动。

当然可能有别的思路 但是我不知道。
至于文件系统动态加载 挂载到盘上,那也是在系统发现盘以后的事情,这个系统可以自动完成 你不需要干涉。

你修改sd卡挂载的总线的驱动使其能自动发现设备就可以了 。(当然前提是物理设备支持设备发现)

网友:
SD卡的物理结构已经支持了热插拨.

其它的是SD卡驱动的事情.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目前我在2440上,linux2.6内核上的SD卡不能自动发现,不能产生中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目前我在2440上,linux2.6内核上的SD卡不能自动发现,不能产生中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三星的电路中有个SD卡插入的中断,你首先检查一下硬件,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系统的事了,
我2440裸奔时基本功能搞过,现在也只是刚开始学习WINCE操作系统,也只能给你这一点点提示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检查过硬件,中端管脚已经接入了IO口,
但系统还是未能自动发现,产生中端。

如果先插上SD卡,后开机,就可以使用SD卡。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目前我在2440上,linux2.6内核上的SD卡不能自动发现,不能产生中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三星的电路中有个SD卡插入的中断,你首先检查一下硬件,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系统的事了,
我2440裸奔时基本功能搞过,现在也只是刚开始学习WINCE操作系统,也只能给你这一点点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