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译驱动老出同样的错误?

楼主:
最近编译一个PXA270的Linux驱动时候出现这样的提示:

ERROR: Kernel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include/linux/autoconf.h or include/config/auto.conf are missing.
         Run 'make oldconfig && make prepare' on kernel src to fix it.

  WARNING: Symbol version dump /home/zhaopeng/projects/drivers/sja1000/Module.symvers
           is missing; modules will have no dependencies and modversions.

然后下面就是一大串的错误。
我按照它提示在Linux根目录下运行make oldconfig 和 make prepare后仍然这么提示。
重新编译内核后情况依然。
内核版本是2.6.28.7,急切盼望高手给指导!

网友:
应该是在bsp的目录下,而不是在linux的根目录下运行。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文件你确信存在吗?

网友:
autoconf.h可以在编译内核是运行make XXconfig生成,重新编译内核就好了

网友:
重新MAKE一下内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