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模块,进行GPRS拨号,有时失败,返回码为619

楼主:
使用联芯LC6311 TD-SCDMA模块,在WinCE平台上,进行GPRS拨号,调用如下函数

        wstring wsEntryName = s2w("TDSCD");
        wstring wsUserName = s2w("");
        wstring wsPassword = s2w("");

        RASDIALPARAMS rasDialParam = {0};
        wcscpy(rasDialParam.szEntryName, wsEntryName.c_str());
        wcscpy(rasDialParam.szUserName, wsUserName.c_str());
        wcscpy(rasDialParam.szPassword, wsPassword.c_str());
        rasDialParam.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DWORD dwRes = RasDial(NULL, NULL, &rasDialParam, 0, NULL, &m_rasConn);

有时会出现拨号失败,返回码为:619 , ERROR_PORT_DISCONNECTED。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是什么原因?

网友:
平台的RIL驱动是针对这个模块的吗?

网友:
RIL驱动是指什么,我新手刚刚开始做,很抱歉,不太明白,

有时GPRS拨号成功,有时RasDial会返回下面的错误。619 ERROR_PORT_DISCONNECTED。

我想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是GPRS网络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模块驱动,抑或是应用程序逻辑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