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被识别为移动硬盘,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pda通过USB连接到PC,被识别为移动硬盘,
通过activesync检测时报USB错误
刚开始学wince编程,问题比较多,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如果PDA 支持的话 应该可以修改注册表来实现activesync 连接

网友A:
被识别为activesync 或 U盘,是驱动的问题

如果系统支持activesync 连接,是只需要修改注册表就OK

但如果CE系统不支持activesync ,就很麻烦的

网友:
修改注册表,使缺省usb function驱动为serial_class。
路径大概为localmachine/drivers/usb/usbfunction
下面有个default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识别为activesync 或 U盘,是驱动的问题

如果系统支持activesync 连接,是只需要修改注册表就OK

但如果CE系统不支持activesync ,就很麻烦的

lz 试了没

网友B:
怎么知道CE支持不支持activesync连接啊

网友:
看看是否有 serial_class的驱动。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CE支持不支持activesync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