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的OSTimeDlyHMSM()函数的一个问题

楼主:
在OSTimeDlyHMSM()函数中是这么写的:
ticks = (hours * 3600L + minutes * 60L + seconds) * OS_TICKS_PER_SEC
+ OS_TICKS_PER_SEC * (milli + 500L / OS_TICKS_PER_SEC) / 1000L;
loops = ticks / 65536L; //计算得商得倍数(多少个65536 时钟节拍)
ticks = ticks % 65536L; //计算得余数
OSTimeDly(ticks); //先作余数清除                      ——A
while (loops > 0) //如果节拍数超过65536 个时钟节拍
    {
     OSTimeDly(32768); //执行两次延时,实现共65536 个时钟节拍   ——B
     OSTimeDly(32768);                                          ——C
     loops--; //继续减1,直到为0
    }
return (OS_NO_ERR); //返回(函数调用成功)
}
OSTimeDly函数是这么写的
void OSTimeDly (INT16U ticks)
{
if (ticks > 0) {
OS_ENTER_CRITICAL();
if ((OSRdyTbl[OSTCBCur->OSTCBY] &= ~OSTCBCur->OSTCBBitX) == 0) {
OSRdyGrp &= ~OSTCBCur->OSTCBBitY;
}
  OSTCBCur->OSTCBDly = ticks;
OS_EXIT_CRITICAL();
OS_Sched();
}
}
我很不明白的是OSTimeDlyHMSM()的延时机制,假如任务1调用函数OSTimeDlyHMSM(0, 11, 0, 0);并进入了休眠状态,此时休眠的tick状态位置在A位置,在此处另外一个任务2运行,这时候任务A的休眠时间是 OSTimeDly(ticks);  什么时候才能执行到B和C呢?而且保证恰好休眠结束后开始新的休眠时间,也就是B和C得地方?
请高手帮忙,多谢了

网友:
在研究源码啊 呵呵

网友: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我也刚学操作系统,我觉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任务(记为task1)调用了OSTimeDlyHMSM()函数,目的是想让该任务延时一段时间或让优先级更低的就绪任务有机会运行。不论以上哪种情况,在延时时间内,哪个任务在执行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时间到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么假设现在余数部分时间到了(这是由时钟节拍函数OSTimTick()来做),而当前的任务(余数部分延时时间内)优先级高于task1,那么自然task1被抢占;如果当前任务优先级低于task1,那么继续执行task1 的延时,开始做B和C部分。

至于为什么刚好在B或C处继续执行,我认为是由于在处理器中执行任务切换或中断时将该当前地址入栈,在返回时将该地址出栈,而不是把task1重新执行一遍。当前执行指令的地址将被存在处理器的PC寄存器中,所以正确的切换不必当心会丢失。

以上是我的理解,还有待高手纠正,希望能帮的上楼主。

网友:
  OSTimeDly (INT16U ticks) 他的最大参数才是65535个节拍。但是OSTimeDlyHMSM所能定时的范围更广,所以需要
OSTimeDly(ticks); //先作余数清除 ——A
while (loops > 0) //如果节拍数超过65536 个时钟节拍
  {
  OSTimeDly(32768); //执行两次延时,实现共65536 个时钟节拍 ——B
  OSTimeDly(32768); ——C
  loops--; //继续减1,直到为0
  }
来多次完成该延时。如果tick太大,那么进入--A,进行一次任务调度,等A的时间到了之后,再往下做B,再进行调度。。。

一起都是自然而然的呀。。。

网友:
OSTimeDly中有osshed(),它就是任务切换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