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验证FLASH是否正常工作,无法检测ID该怎样检测

楼主(2009-04-23):
如何验证FLASH是否正常工作,无法检测ID该怎样检测
是这样子D~ 做了几块板子
就有一块跑起来了
JTAG能检测到CPU
能检测到NORFLASH NANDFLASH的ID
能下BOOTLOADER到NORFLASH NANDFLASH 并从FLASH拷到SDRAM运行
能跑起WINCE
那么我们先认为硬件设计是没有问题D~~
但是有板子情况如下:
1、晶振能起振(示波器测过)
2、供电正常
3、能检测到CPU 能读CPU ID
4、读不到FLASH ID...当然也写不进去
想问下怎么检测FLASH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检测
示波器
FLASH
如何

网友A:
各位大大有什么硬件调试测试的方法 也拿出来晒晒吧。。。

网友B:
貌似焊接有问题...

网友C:
问题是不知道关键要测哪里....
芯片是找人帮焊应该问题不大 电阻电容之类是自己焊的
控制线 地址线 有关的电阻什么的都测了。。。貌似没问题。。

网友D:
1.量flash 上的电压,
2.量flash 读写信号线。
配合jtag 的操作, 如果信号都正常,就能读出ID来了。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肯定是flash那边短路,虚焊等。硬件故障。
方法有2: 1 用万用表 打IO总线上到flash的通断情况,确定上拉,下拉等电阻是否合适。
2,通过JTAG 控制总线信号高低,用示波器看电平情况。(这查起来比较快,
但要看你的JTAG软件支持了,我是修改了JTAG 源码后,可以控制任意信号)。

网友F:
调出一块了。。居然是FLASH没焊好
晕哦。。- -||出钱给别人贴的
还有块找不出问题。。。
hejinjing_tom_com NoGoodWords 2位大大是怎么查信号?数字信号示波器?
我们现在只有个模拟信号的..
怎么测呢?

网友G:
示波器会用吧。 一端接地,一端接flash read脚。
用jtag 来读flash ID, 看示波器上是否有读信号。
jtag 程序最好能反复读flash, 这样方便观察示波器。
电源,读,写,oe,等都要保证接触良好,用示波器结合万用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