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驱动异常问题

楼主:
我在wince6.0 下修改按键驱动

[/
BOOL KeyPad::IsrThreadProc(void)
{
        RETAILMSG (1, (TEXT("------------------keypad InterruptInitialize success1\r\n")));
    m_hevInterrup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 (m_hevInterrupt != NULL)
    {
                RETAILMSG (1, (TEXT("------------------keypad InterruptInitialize success2\r\n")));
        if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KEYPAD, m_hevInterrupt, NULL, 0))
        {

            KeyPadIstLoop(m_hevInterrupt);
        }
    }

    return(FALSE);
}

DWORD KeyPadIsrThread(KeyPad *pKP)
{
        RETAILMSG (1, (TEXT("------------------keypad KeyPadIsrThread\r\n")));
    pKP->IsrThreadProc();
        RETAILMSG (1, (TEXT("------------------keypad KeyPadIsrThread\r\n")));
    return(0);
}

BOOL KeyPad::IsrThreadStart(void)
{
        RETAILMSG (1, (TEXT("------------------keypad IsrThreadStart\r\n")));
   HANDLE h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KeyPadIsrThread, this, 0, NULL);

   CloseHandle(hThread);
   RETAILMSG (1, (TEXT("------------------keypad IsrThreadStart\r\n")));
   return(TRUE);

}
#]

当启动系统时提示如下的错误
------------------keypad IsrThreadStart
------------------keypad KeyPadIsrThread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54a0002(pth=85303a34), Proc-Id=00400002(pprc=81d29308) 'NK.EXE', VM-active=01e40002(pprc=87e6ae4c) 'udevice.exe'
PC=c0b41c28(???+0xc0b41c28) RA=c0b41c28(???+0xc0b41c28) SP=d364fe7c, BVA=c0b41c28
这是什么错误,从提示看,应该是在执行pKP->IsrThreadProc();
时出现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什么异常啊?

网友A:
嘿嘿,wince6.0 已经不指出是哪个DLL造成异常了,给排查带来难点。
找到出事的DLL的map文件,具体看PC=c0b41c28(???+0xc0b41c28),
我博客有些介绍,
good luck

网友B:
1,KeyPadIsrThread只运行一下,没有loop
2,IsrThreadProc也不能多次调用CreateEvent和InterruptInitialize
3,你应该开一个等待线程,wait你的m_hevInterrupt,然后做相应操作.
4,确保你的SYSINTR_KEYPAD在OAL层和你的按键的IRQ是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wince6.0 已经不指出是哪个DLL造成异常了,给排查带来难点。
找到出事的DLL的map文件,具体看PC=c0b41c28(???+0xc0b41c28),
我博客有些介绍,
good luck

这个dll应该就是正在使用的按键的dll吧,问题是不是处在"???"上?
我先看下你的博客吧,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1,KeyPadIsrThread只运行一下,没有loop
2,IsrThreadProc也不能多次调用CreateEvent和InterruptInitialize
3,你应该开一个等待线程,wait你的m_hevInterrupt,然后做相应操作.
4,确保你的SYSINTR_KEYPAD在OAL层和你的按键的IRQ是对应的.

IsrThreadProc应该就是只运行一次,loop
是在KeyPadIstLoop(m_hevInterrupt);中

网友B:
KeyPadIsrThread还在运行,你就closeHandl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yPadIsrThread还在运行,你就closeHandle了.

恩??那应该在什么时候closeHandle。
这个是仿照wince5.0 的案件驱动写的。

网友C:
从你的出错信息“'udevice.exe'”看,应该是你的驱动没有跑在Kernel Mode,导致调用函数InterruptInitialize()失败,udevice.exe是用来加载User Mode驱动的。可以修改platform.bib,在你的keypad驱动后面加上K。例如原来是SH的,改成SHK。

网友:
楼上的wince6很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出错信息“'udevice.exe'”看,应该是你的驱动没有跑在Kernel Mode,导致调用函数InterruptInitialize()失败,udevice.exe是用来加载User Mode驱动的。可以修改platform.bib,在你的keypad驱动后面加上K。例如原来是SH的,改成SHK。

这是个可能性之一,我遇到过,但是通常还有很多种情况。
wince6.0 驱动在内核态,比wince5.0的用户态难度要大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出错信息“'udevice.exe'”看,应该是你的驱动没有跑在Kernel Mode,导致调用函数InterruptInitialize()失败,udevice.exe是用来加载User Mode驱动的。可以修改platform.bib,在你的keypad驱动后面加上K。例如原来是SH的,改成SHK。

不是这样的问题,我的本就是带有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出错信息“'udevice.exe'”看,应该是你的驱动没有跑在Kernel Mode,导致调用函数InterruptInitialize()失败,udevice.exe是用来加载User Mode驱动的。可以修改platform.bib,在你的keypad驱动后面加上K。例如原来是SH的,改成SHK。

从打印信息来看,还没有执行到InterruptInitializ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出错信息“'udevice.exe'”看,应该是你的驱动没有跑在Kernel Mode,导致调用函数InterruptInitialize()失败,udevice.exe是用来加载User Mode驱动的。可以修改platform.bib,在你的keypad驱动后面加上K。例如原来是SH的,改成SHK。

这位大哥好厉害!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