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设备挂载点命名方法是怎么用的??

楼主:
WinCE6.0 设备挂载点命名方法是怎么用的??
如: \$device\COM23 ,  是怎么在CE6.0注册在使用的? 比如说注册表是怎么写的?, 或者是那里需要怎么操作?才能实现这样设备挂载点命名方法?

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也希望了解该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你是从linux转过来的吧?

不需要什么操作,都是直接编辑注册表,在里面定义好的,你打开任意一个wince注册表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USBSER_CLASS]
   "Prefix"="COM"
   "Index"=dword:6  //这里索引只能是0——9,也就是COM0 到 COM9  "Dll"="USBSer.DLL"
   "DeviceArrayIndex"=dword:3
   "RxBufferSize"=dword:4000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我是想知道如果,做到COM23 或者更多COMxxx。比如: XP下可以做到COM256.
我在CE的书上看到CE用设备挂载点方法就可以做到COM23 或者跟多。但只有理论没有实际操作。
我就想问问各位高高手,这个是怎么做的。

网友:
帮顶下

MARK,我也学习下。

网友:
还真没用过超过9的,关注一下!

网友:
小弟,求救呀!! 怎么没人帮我解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