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计数器、不会!提问

楼主(2009-10-28):
做一个计数器、不会!提问
受朋友所托帮他做个计数器,但是之前硬件方面的都没接触过,所以到这里来请教各位大侠,望不吝赐教,谢谢。
功能是这样的:有十条生产线,要统计每一条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个数(0-99),输入的方法就是按一下按钮,每按一次计数器值加一,还要有个清零按钮;每条生产线都有自己的加一按钮和清零按钮,而且还要有总的加一和清零按钮,也就是说按下总加一按钮,所有生产线上的计数器值加一,按下总清零按钮,所有计数值清零。
要做出这个东西应该需要什么设备(比如说什么板子,什么芯片,什么外围的一些设备),需要什么技术,什么开发工具。O谢谢
计数器

网友A:
没人回答...可怜的偶啊

网友B:
十进制的计数器如CD4017等,接出0-99来
然后,用译码器译成LED数码管的显示码,进行显示
至于复位:
计数器会有复位脚
关于整体的话,直接开关电源也是可以的,或者把所有的复位脚接起来
数字电路解决即可

网友C:
多谢!
难怪都不回答呢,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D:
难怪都不回答呢,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课程设计都没有那么简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