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芯片的接口板及相关驱动诡异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6):
PCI芯片的接口板及相关驱动诡异问题(请教)
我们开发了一块pci9052芯片的PCI接口板,出现怪异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基于PDC1000开发的接口板(使用PCI9052)。 数据采集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较少数据读写;第二部分大量数据频繁读写(80ms定时器,每80ms有2048次*3*12位/次,读写始终由2M晶振产生,瞬间读写速度大概2-3M/s),但这80ms只有20-30ms有读写。
电脑开机马上连接测量仪器,第一部分数据读写没问题,采用第二部分读写会出现电脑自动重启。
但若电脑开机=10分钟左右再连接机器测量会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不是驱动的问题,还是接口板硬件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数据采集
电脑开机
定时器
接口
测量

网友A:
估计原因:
1。电脑刚刚开机,系统躁声比较大,功耗比较大,此时如果插卡,可能由于卡的功耗比较大,造成电脑供电超过负荷,产生重新启动。建议更换大功率电源测试一下。
2.电脑刚刚开机,噪声较大,对卡的系统时钟影响较大,造成通信异常,进而电脑重新启动。建议卡片代码上电做mS级延时,等待时钟正常启动。建议,晶体下面铺地铜,并且尽可能靠近IC。建议确认晶体的匹配电容,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我去试试
能留下您的邮箱或者qq吗?

网友C:
我的 qq:215821246

网友D:
想了想,还是没想出来。
如何判断时钟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