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部署的问题

楼主(2009-06-10):
wince 部署的问题
我通过vs2005 部署到wince板子上 但是重启又没了
我新建的文件夹也没了.
现在有一个 sd存储卡, 要不就写入到卡里 ,让他开机自动运行,但是 不知道怎么弄?
wince
存储卡
文件夹
新建
WindowCE

网友A:
用Platform Builder定制系统吧

网友B:
兄弟 能详细点吗

网友C:
把鼠标移动到我的头像上,参考我的问题。

网友D:
放在SD卡上是一个解决方法,但要考虑到SD卡加载比较慢
1L的方法,应该是比较好的
关于PB定制系统,可以在google中查找,相关的东东不少

网友E:
[Configuring a Registry File to Run an Application at Startup]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448482.aspx
一般来说:
1、把可执行文件打包到 Run-Time Image 文件中;
2、配置注册表,使程序在操作系统启动后自动启动这个应用程序。

网友F:
你如果不是非得开机就运行的话,可以把程序部署到你板子上的flash中啊,这样就不丢失了,要是非要开机运行的话,按楼上说得做就可以

网友G:
ROM文件系统,放在桌面都不会丢失!
请善用eeworld 搜索功能!

网友H:
先有个问题
sqlce 的数据库应该放在哪里?数据库里的数据不是固定的, 放在sd卡会慢,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