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码请教,关于Tab Ctrl 的多对话框共享从串口采集的数据,怎么实现啊?

楼主:
现在有个项目,28号就要,很急,没实现Tab Ctrl 的多对话框共享从串口采集的数据,有四个对话框,每个对话框分别有很多的控件,要显示从串口采集来的数据,怎么样才能实现共享啊,请大家帮帮忙!!!

其中Tab Ctrl 的多对话框主要使用下面的方案5实现
在对话框中加入属性页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398

我现在主要源码如下:
// ControllerDlg.h : 头文件
//

#pragma once

#include "Work.h"  //对话框1的头文件
#include "WarmingCorrection.h"//对话框2的头文件
#include "Parameter.h"//对话框3的头文件
#include "SchoolPhase.h"//对话框4的头文件
#include "TabSheet.h"   //封装了的tab 控件的头文件
#include "afxcmn.h"

// CControllerDlg 对话框
class CControllerDlg : public CDialog
{
// 构造
public:
        CControllerDlg(CWnd* pParent = NULL);        // 标准构造函数

// 对话框数据
        enum { IDD = IDD_CONTROLLER_DIALOG };

        protected:
        virtual void 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DDX/DDV 支持

// 实现
protected:
        HICON m_hIcon;

        // 生成的消息映射函数
        virtual BOOL OnInitDialog();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afx_msg void 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endif
        DECLARE_MESSAGE_MAP()
public:
        CTabSheet                        m_sheet;

        CWork                                m_Workpage1;
        CParameter                        m_Parameter2;
        CSchoolPhase                m_SchoolPhase3;
        CWarmingCorrection        m_WarmingCorrectionpage4;

};
// ControllerDlg.cpp : 实现文件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ontroller.h"
#include "ControllerDlg.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endif

// CControllerDlg 对话框

CControllerDlg::CControllerDlg(CWnd* pParent /*=NULL*/)
        : CDialog(CControllerDlg::IDD, pParent)
{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
}

void CController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DDX_Control(pDX, IDC_TAB1, m_sheet);
}

BEGIN_MESSAGE_MAP(CControllerDlg, CDialog)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ON_WM_SIZE()
#endif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CControllerDlg 消息处理程序

BOOL CController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设置此对话框的图标。当应用程序主窗口不是对话框时,框架将自动
        //  执行此操作
        SetIcon(m_hIcon, TRUE);                        // 设置大图标
        SetIcon(m_hIcon, FALSE);                // 设置小图标

        // TODO: 在此添加额外的初始化代码
        int cx, cy;
    HDC dc = ::GetDC(NULL);
    cx = GetDeviceCaps(dc,HORZRES) + GetSystemMetrics(SM_CXBORDER);
    cy = GetDeviceCaps(dc,VERTRES) + GetSystemMetrics(SM_CYBORDER);
    ::ReleaseDC(0,dc);
        m_sheet.AddPage(_T("界面1"), &m_Workpage1, IDD_DIALOG1);
        m_sheet.AddPage(_T("界面2"), &m_Parameter2, IDD_DIALOG2);
        m_sheet.AddPage(_T("界面3"), &m_SchoolPhase3, IDD_DIALOG3);
        m_sheet.AddPage(_T("界面4"), &m_WarmingCorrectionpage4, IDD_DIALOG4);
        m_sheet.Show();
        return TRUE;  // 除非将焦点设置到控件,否则返回 TRUE
}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void CControllerDlg::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
        if (AfxIsDRAEnabled())
        {
                DRA::RelayoutDialog(
                        AfxGetResourceHandle(),
                        this->m_hWnd,
                        DRA::GetDisplayMode() != DRA::Portrait ?
                        MAKEINTRESOURCE(IDD_CONTROLLER_DIALOG_WIDE) :
                        MAKEINTRESOURCE(IDD_CONTROLLER_DIALOG));
        }
}
#endif

网友:
源码有点乱,是28号就要的项目就不敢乱指点了。

还是帮你顶一下!!!!希望这方面的大牛出现

不过LZ发到C/C++更好点

网友:
你的对话框是模态的还是非模态的?
一般可以创建一个后台线程接收串口数据,然后发送消息到指定的窗口做处理。
这是一个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是非模态的对话框,有这方面的实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