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

楼主:
我想问下,我现在想用evc4.0开发wince的程序,还需要什么软件辅助?还需要学习哪方面的知识?
我现在知识对MFC,Wince的环境比较熟悉,其他的请高手赐教了~

网友:
下个VA吧。我的资源里面有。vc助手。呵呵。能帮助将关键字显示颜色,查找关联也会方便一些。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301405 这个是主程序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301410 这个是key

最新的不知道是什么版本了。这个版本够用了
其他的。。。就根据项目要求开发了。

网友:
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 汪兵的这本书很详细,建议看看,网上有电子版的。

网友:
相关的sdk,evc的补丁

网友:
引用楼主 kiss_xiao0968 的回复:
我想问下,我现在想用evc4.0开发wince的程序,还需要什么软件辅助?还需要学习哪方面的知识?
我现在知识对MFC,Wince的环境比较熟悉,其他的请高手赐教了~
1、对应平台的SDK包,可以下载一个标准的SDK包。
2、移动设备同步中心(Microsoft Active Sync 4.5)
3、汪兵老师写的书很不错,建议看看。

网友:
有VC的基础就能很快上手,当然有C++基础更好了。

网友A:
要有一套开发板,在下一个PB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一套开发板,在下一个PB练练手

EVC和开发板与PB有什么关系?

真是误导人啊!!!

网友:
装个模拟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6 楼 zhangwenlang 的回复:要有一套开发板,在下一个PB练练手

EVC和开发板与PB有什么关系?

真是误导人啊!!!
你看看楼主提的问题啊,有误导人吗,比如有人问学编程要学什么,我告诉他要学数学要学英语,这算误导人吗?

网友:
装个EVC 还有SP4包,SDK 同步工具,开发板,就可以了

EVC跟VC很像,就是资源少了,平台不一样了

网友:
EVC可以在网上下一个,有VC基础,EVC拿起来,简单看一下说明就会用。

可Windows CE麻烦了,它是一个操作系统,
安装在PC中运行?手机中运行(手机中的WINCE叫Windows Mobile)?嵌入式板子上运行?
这些楼主都要知道。

又如何安装?哪里有Windows CE安装盘? -- 其实不能这样说,应该是说“Windows CE如何栽剪?”

楼主只要有EVC,能解决Windows CE的运行环境(上面说到的“开发板”也就是运行环境),还有运行环境下的开发包SDK,再加点UNICODE编码字符的知识,就可以开发wince的程序了,什么软件辅助都不需要。

还有6楼说的“PB”,可能是想说“BSP”,板级开发包,是开发板的驱动程序。如果你以后想搞Windows CE栽剪用得上,现在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