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im300收发数据

楼主:
我现在有两个sim300模块(都配有开通gprs业务的sim卡),想通过梦网进行直接通信,传送数据。这势必要产生gprs流量。
通过at命令,我使用UDP建立连接,发送数据可以成功,但就是对方接受不到发送的字符。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或者有更好的实施方案?
谢谢啦。。。

网友:
可能一:你的AT发的有问题
可能二:UDP

总之,LZ提供的条件太少,无法分析

网友:
补充:两个sim300绑定梦网后分配的ip都是10开头的gprs网内ip,是受到这个影响吗?

网友:
用UDP客户断连接你的服务器试试.

网友:
我是使用udp方式连接服务器模块的:
输入:at+cipstart="udp","10.196.66.229","9000"
返回:OK
CONNECT OK
输入:at+cipsend
返回:>
输入:from client.ctrl+z
返回:OK
SEND OK

可就是在服务器端的gprs模块收不到数据。。。

网友:
楼主是否了解 TCP与UDP的区别?

网友:
现在可以向固定ip的服务器发送数据了,通信方式为udp。
UDP和tcp在sim300看来连接方式都是一样的。
1.at+cipcsgp=1,"cmnet"
2.at+clport="udp","8888"
3.at+cstt
4.at+ciicr
5.at+cifsr//返回自己的内网ip
6.at+cipstart="udp","219.234.1.233","4567"
7.at+cipsend
>data to send.
send ok

接下来会在服务器端受到:data to send.

网友:
我现在在用一个SIM300往服务器发送数据,具体指令如下:
AT
AT+CCID
AT+CGMR
AT+CSQ
AT+CGCLASS="B"
AT+CGDCONT=1,"IP","CMNET"
AT+CGATT=1
AT+CIPCSGP=1,"CMNET"
AT+CIPSTART="TCP","59.69.105.130","80"
CONNECT OK
AT+CIPSEND>
abc
SEND OK
但服务器上接收不到数据,还用另一个问题,在服务器上装一个TCP/UDP测试软件,端口号不管设成什么,AT+CIPSTART="TCP","59.69.101.130","80"  CONNECT OK,但是假如把80改成和服务器上端口号一致就连接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忘高手指教,谢谢,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