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网络实时传输数据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环境如下
  wince下串口每秒发送15K数据,我的串口读写缓冲区设置4K,全局数据设置为20K
现在有两个解决办法
  请大家分析一下那个更好
  1.wince socket同步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时锁住全局数据区,直到发完为止,解锁
忧虑:串口缓冲区里的数据是不是因为处理不及时(没有拷贝到全局数据区中)被覆盖

2.wince socket异步发送数据 但是底层的缓冲区不知道有没有20k这么大

网友:
你可以考虑把15K的流进行压缩。 估计也就2-3K。
再拆成2个包进行编号、传送(也可以不拆分包)。 那边再接收2个包,按照编号组包。
循环发送, 1秒传送15K 简直是小儿科。 我最多做过几十K/秒的串口传送。

我用的是c#, GZipStream 压缩流

网友:
socket不可以控制一下吗?慢一点

网友:
引用楼主 wany031123 的回复: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环境如下?
? wince下串口每秒发送15K数据,我的串口读写缓冲区设置4K,全局数据设置为20K
现在有两个解决办法?
? 请大家分析一下那个更好
? 1.wince socket同步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时锁住全局数据区,直到发完为止,解锁
忧虑:串口缓冲区里的数据是不是因为处理不及时(没有拷贝到全局数据区中)被覆盖

2.wince socket异步发送数据 但是底层的缓冲区不知道有没有20k这么大

第一种如果串口数据处理频繁,是有可能造成通信堵塞的,要看楼主的通信频度了。

网友:
几十k的速度,你串口的波特率多大 115200 才14k

串口的数据很频繁    通信频度是不是可以设置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楼主 wany031123 的回复: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环境如下?
? wince下串口每秒发送15K数据,我的串口读写缓冲区设置4K,全局数据设置为20K
现在有两个解决办法?
? 请大家分析一下那个更好
? 1.wince socket同步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时锁住全局数据区,直到发完为止,解锁
忧虑:串口缓冲区里的数据是不是因为处理不及时(没有拷贝到全局数据区中)被覆盖

2.wince socket异步发送数据 但是底层的缓冲区不知道有没有20k这么大

我记得网络驱动一个包不到2K吧,

网友:
我做的就是用2K的速率,传输几十K的数据。当然流压缩,分包是必须的

网友:
接受数据和处理数据分开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串口,用wince socket UDP.好象不太需要理会包的大小.收齐一个完整的包才触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