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定制 activesync 经常不好用,无法连接PC机。

楼主:
    在内核定制的过程中有这样的情况,只要对catalog部分稍作修改,哪怕是改完之后再还原到原来的选项,生成镜像后activesync都非常有可能不好用。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在这部分的内核定制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感觉到很诧异,特向大侠们请教。

网友:
大家没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VS2005的话需要做一些修改。EVC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2005的话需要做一些修改。EVC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兄弟,我指的是把镜像下载到PDA上然后和PC连接,连接的时候可以没有开发环境。我怀疑和usb驱动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
我的activeasync也不好用,不能连通,同请教。调试的时候有没有变通的方法啊?

网友B:
把wince的补丁打全吧,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这是微软usb驱动的bug,打完补丁后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wince的补丁打全吧,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这是微软usb驱动的bug,打完补丁后就ok了。

这位大侠都打了什么补丁呀?我打了一个2008的,还需要09年的吗?

网友:
2008年的rollup打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也是,原来好好的, 后来让我定制成中文系统就不行了.网上查了下说是中文启动有两个, 要在0804里的common.str这个文件里把/windows/startup改成/windows/启动.
可我这本身就是启动啊.

网友:
我打了2008 roll up,但还是这样,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S2005的话需要做一些修改。EVC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兄弟,我指的是把镜像下载到PDA上然后和PC连接,连接的时候可以没有开发环境。我怀疑和usb驱动是不是有关系?

你可能损坏了里面的关于USB驱动的代码,重新把USB驱动烧进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S2005的话需要做一些修改。EVC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兄弟,我指的是把镜像下载到PDA上然后和PC连接,连接的时候可以没有开发环境。我怀疑和usb驱动是不是有关系?

你可能损坏了里面的关于USB驱动的代码,重新把USB驱动烧进去试试

谢谢大侠提醒,我这个activesync不是在运行的时候连不上的,而是在重新定制内核的时候出现的。即使用备份的BSP包重新编译结果是一样的。第三方在提供给我们他们自己定制的内核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个版本好用,一个版本不好用。

网友:
需要添加几个组建

网友E:
http://blog.eeworld.net/jiereliyi/archive/2009/08/31/4504027.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blog.eeworld.net/jiereliyi/archive/2009/08/31/4504027.aspx

这位大侠的博客我看了,但是usb host -usb host controllers - ohci在我的catalog中选不上。不知道内核工程下的devicedrivers和bsp下的devicedrivers有什么区别。
即便我的catalog没有动只是修改本地语言编译出来的镜像仍然是activesync无法连接。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F:
evc

我用的vs2005+PB6.0

网友:
会是usb驱动的问题吗?刚绝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无从下手。

网友:
这个USB搞的我的电脑老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