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驱动的简单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
1.CE6.0的scan code与虚拟键的对应表定义在哪里?好像g_pPdds里面就定义了所有的表吧,但是找不到在哪里给它赋值的。

2.下面中断来了后,是把所有key的状态写在keychange结构数组里面,然后扫描每个元素的mask得到scan code。请问keychange的值是在哪写进去的?

谢谢!

网友:
ScanCodeToVKeyTable[] 这个函数是扫描码和键值对应码,那些可以修改成自己的,一下是我的
0,  // Scan Code 0x0 ---VK_REMAP
        VK_MENU, // Scan Code 0x1
        VK_TX, // Scan Code 0x2
        VK_JD, // Scan Code 0x3
        VK_DH, // Scan Code 0x4
扫描码是通过你的扫描函数返回的
v_pIOPregs->rGPGDAT & 0x20)==0)

      scode=0x3

如果想知道原里的话看
http://loveyiba.spaces.live.com/blog/cns!AC3B899C4AA2C6FB!507.entry

网友:
改ScanCodeToVkeyTable是那个对应表,但是我的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
具体是怎么对应起来的呢?在ScanCodeToVkey函数里
for (UINT uiTable = 0; uiTable < cpscvk; ++uiTable)
    {
        ScanCodeToVKeyData *pscvkCurr = rgpscvk[uiTable];

        PREFAST_DEBUGCHK(pscvkCurr != NULL);
        DEBUGCHK(pscvkCurr->uMin <= pscvkCurr->uMax);
        DEBUGCHK(pscvkCurr->puScanCodeToVKey != NULL);

        UINT32 uPrefixMask = pscvkCurr->uPrefixMask;
        if (((uiScanCode & uPrefixMask) == uPrefixMask) &&
            (uiScanCode >= pscvkCurr->uMin) && (uiScanCode <= pscvkCurr->uMax))
        {
            pscvk = pscvkCurr;
            break;
        }
    }
这段是找到相对应的表格pscvk,然后在这个表格里拿到对就的VKEY(*puiVKey = pscvk->puScanCodeToVKey[idxScan];)
问题就在rgpscvk的值是哪里来的。

扫描函数,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网友:
LZ,方便留个Q号?我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想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