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改造电脑主板为开发板吗

楼主:
想学嵌入式系统,比如linux内核,能否把主板当作开发板来用啊,如果可以的话,又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这个很难把 首先要有硬件电路图 不然有怎么做啊?

网友A:
你应该去linux版去问这个问题

网友:
那么有没有X86的开发板呢?

网友B:
这个想法很好,哈哈,一个废旧的主板,也比一个开发板便宜多了。问题它没有CPU哦。你还得装个CPU上去,呵呵,而且,这个开发板太牛了,牛到不知道用来干什么合适。。个人没用过,只是发表一下观点,等待用过主板当开发的牛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去linux版去问这个问题
我刚才没有找到linux版,但是不管做什么,我只是要找一个开发板环境,跟操作系统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很好,哈哈,一个废旧的主板,也比一个开发板便宜多了。问题它没有CPU哦。你还得装个CPU上去,呵呵,而且,这个开发板太牛了,牛到不知道用来干什么合适。。个人没用过,只是发表一下观点,等待用过主板当开发的牛人,呵呵。
是啊,我本来就想着买个主板CPU套装来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很好,哈哈,一个废旧的主板,也比一个开发板便宜多了。问题它没有CPU哦。你还得装个CPU上去,呵呵,而且,这个开发板太牛了,牛到不知道用来干什么合适。。个人没用过,只是发表一下观点,等待用过主板当开发的牛人,呵呵。
是啊,我本来就想着买个主板CPU套装来玩的
而且,即使是最便宜的速龙,赛扬什么的100块钱左右,也已经绰绰有余了

网友:
期待高手可以搞定这个,哈哈,废物利用啊,一般被更新换代的主机,都是废弃的。几千块买来的东西,用了几年,卖给二手的,200块还要亲自送货给人家。假如可以用在学习上,就相当好了。

网友:
呵呵,有创意,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通过电脑做个叫CEPC的东西。

网友:
理论上可以

不过这个真是个高手问题了。自己有时间DIY一下。
很多人现在都是捡着现成的。

网友:
假如你仅仅看和cpu关联不大的linux内核,当然可以。如果要大改和cpu相关的代码,你就需要知道一些和板子相关的东西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