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ta 与 Xp 建立局域网问题??紧急!

楼主(2009-03-09):
visita 与 Xp 建立局域网问题??紧急!
我们寝室有两台笔记本,分别是装的visita和xp的系统,
现在寝室只有一根网线,现在我们想通过两台笔记本用无线建立局域网,然后在另一台机子上桥接达到两台电脑都可以上网的功能,但是我们不知道两台电脑该如何设置?
请大家帮帮忙!!!
网线
如何
局域网
台电脑

网友A:
桥接的速度慢吧,不如买个TPLINK,一个有线一个无线,或者都是有线,或者都是无线,方便的很,伙计。

网友B:
还是路由器比较好使

网友C(2009-04-14):
有这样建局域网的?
没有无线基站如何建局域网啊?
可以买一个TPLink,比较小的,貌似也不贵,插到网口上,就可以建立一个小规模局域网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vista建立个无线网(因为vista好建)把两台笔记本连接上;在xp上建立个网桥,和台式机相连,三台机子就可以实现局域网的互联!
但是要同时上网可能不行!网桥是数据链路层的设备吧。
我说的不一定正确,只是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