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SD卡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谢谢
目怜心
目怜心

网友A(2009-04-05):
关于SD卡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谢谢
我通过SD卡在PDA上装一个程序,程序文件里面的目录\\Storage Card\。但是装完重启,这个程序运行却
提示找不到SD卡,如果我重新建立一个\\SD Card 文件夹,把2577文件夹拷贝进去,重启后就不报错。修改
注册表将SD卡名改为\\SD Card,重启后也不报错?是不是程序的SD卡默认路径写死了\\SD Card?在不知道这个
程序源代码的情况下,能不能打一个补丁,将SD卡默认路径改为Storage Card呢? 谢谢?
修改注册表
文件夹
程序

网友B:
没有源代码,估计是没有办法
可以试试先建立一个\\SD Card目录,再开始安装

网友C:
你的PDA是mobile系统,还是wince?wince下确认是可以的,mobile没做过,不过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注册表里好象可以改吧

网友E:
SD卡目录随便改,但是程序源代码无法修改,还是只会认SD Card目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