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wince下的用CreateFile获取串口句柄

楼主:
1.通过查看WINCE的句柄,得到com1与com2的信息如下:
[[HKEY_LOCALMACHINE/drivers/BuildIn/Serial]
(Default): (value not set)
Dll:         com165550.Dll
Tsp:                Unimodem.dll
IoBase:        2926575616
Irq:                19
IoLen:        36
DeviceArrayIndex:        0
Prefix:        COM
Order:        1
Index:        1
DeviceType:        0
FriendlyName:        Serial IR on COM1:
DevConfig:        20 00 00 00 05 00 00 00 10 01 00 00 00 4B 00 00 00 00 08 00 00 0.
[HKEY_LOCALMACHINE/drivers/BuildIn/Serial_cmd]
(Default): (value not set)
Dll:         Serial_cmd.Dll
Tsp:                Unimodem.dll
IoBase:        2920284160
Irq:                19
IoLen:        36
DeviceArrayIndex:        0
Prefix:        COM
Order:        2
Index:        2
DeviceType:        0
FriendlyName:        RIL on COM2:
DevConfig:        20 00 00 00 05 00 00 00 10 01 00 00 00 4B 00 00 00 00 08 00 00 0.

2.试图用CreateFile函数获取COM1,COM2的句柄
HANDLE h1 =CreateFile(L"COM1:",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0,OPEN_EXISTING,0,0); 获得h1是一个合法的句柄
HANDLE h2 =CreateFile(L"COM2:",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0,OPEN_EXISTING,0,0); 获得h2是一个非法的句柄
请问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
没有COM2这个设备吧。

网友A:
LZ的设备上是否存在、且是可用的COM2呢?

COM2是否已经被使用,导致无法打开?

网友:
顶一下,你COM2是不是被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设备上是否存在、且是可用的COM2呢?

COM2是否已经被使用,导致无法打开?

非常同意!

网友B:
com2是不是被作为调试串口,用以输出调试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2是不是被作为调试串口,用以输出调试信息了?

看看cfw.c DebugConsoleEnabled的值 看有没有串口作为调试口。
要不就如2L 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设备上是否存在、且是可用的COM2呢?

COM2是否已经被使用,导致无法打开?

同意

网友C:
执行HANDLE h2 =CreateFile(L"COM2:",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0,OPEN_EXISTING,0,0)时返回失败,通过调用GetLastError()查到错误码是55,也就"指定的资源或者设备不再可用"
如何能知道COM2被别人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执行HANDLE h2 =CreateFile(L"COM2:",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0,OPEN_EXISTING,0,0)时返回失败,通过调用GetLastError()查到错误码是55,也就"指定的资源或者设备不再可用"
如何能知道COM2被别人使用呢?

你获取了55的话不就是说明了被使用了吗?
然后判断下55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