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GPRS上网,却没有用到ATD*99***1#

楼主:
一直以来接触到的资料都是这么讲的:在配置完GPRS模块之后,要向模块发送一个ATD*99***1#指令,完成与移动的GGSN的连接。
可是最近拿到了一个程序,是SIM300上网的,它的上网大致流程是这样的:
1.配置SIM300模块
2.通过AT+CIPSTART指定IP,建立TCP连接

整个过程没有见到一点ATD*99***1#的影子,但是绝对可以正常上网。请问ATD99这条指令到底是不是必须的?为什么我看过的资料都有这么一条呢?

网友:
ATD99#是拨号上网;AT+CIPSTART是使用的AT命令,连接指定的IP。

网友:
你这个是含协议模块,这个拨号是隐藏在模块内的。你建立连接后,模块自动完成这部分工作。

网友:
那么,也就是说GPRS上网必须得有PPP拨号这么一步了?PPP拨号的过程是在AT+CIPSTART之后?

网友:
建立GPRS连接都是要进行PPP协商的。
如果使用AT命令来建立连接,PPP协商在AT+CIPSTART之后。
如果使用ATD*99#拨号,这部分就得自己来做了。如果是PC,可使用添制解调器建立拨号连接,来实现拨号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