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VC,根据无线网SSID和自己填写的密码,迅速验证 ...

楼主(2010-05-27):
能不能用VC,根据无线网SSID和自己填写的密码,迅速验证密码是否正确
英特尔的无线网卡,能不能用VC做一个程序,根据无线网SSID(网名)和自己填写的密码,迅速验证密码是否正确呀?
初步设计的界面如下
无线网卡的管理工具也可以验证,但是太慢了,而且每次只能验证最多4个密码。不好
不知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在这里问
密码
无线网卡
管理工具
程序

网友A:
照我的理解,SSID/Password应该存储在无线网卡上面;你得调用无线网卡驱动给你的接口才能校验你的SSID和密码吧。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如何获取无线网卡SSID校验的接口,看看Windows有没有类似的解决方案。如果对应的接口存在,界面怎么设计都是可以地。
当然,很可能你写的程序校验速度还不如系统自带的校验工具来得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