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扩展

楼主(2009-06-17):
关于单片机串口扩展
带232串口的扫描器连在51单片机上,还有个传感器连在单片机上,通过单片机控制,当扫描器漏扫时,报警;当扫到条码时候,通过另外一个串口在PC上显示条码。这样就用到了两个232串口,现在我准备将串口扩展一下,大家觉得SP2538芯片怎么样?
扫描器

网友A:
如果波特率不要求特别高的话,直接用单片机的两个IO口,然后用到一个定时器就可以模拟出RS232串口了.

网友B:
波特率要求不高是什么意思?麻烦你再指点指点

网友C:
波特率要求不高就是说。传输数据时每秒发送的bit数不多……
除一楼的方法,现在有些单片机已经做好了扩展了楼主也可以用这种片子。我知道的STC就有。

网友D:
232波特率不能过高,因为过高数据可能出错,特点是线长过15M时,用IO口作波特率发生器,要单片机的晶振,建议用IO口来作波特率发生器,这样在硬件上来讲就不用太费周折了。,附:本人也借宝地求:HMS87C1204A,TMP87P809N,TMP86FH09NG芯片中文手册。。
woldcow@163.com
QQ:173104289

网友E:
网上有芯片的。扩展的。

网友F:
W77E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