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sp移植从wince4.2到wince6.0是否可行?

楼主:
我买了一块开发板bsp包竟然是wince4.2版本,我尝试移植到wince6.0,搞了半天连cec文件都没法移植,请问各位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是否还有移植可能?

我想在wince60跑我的板子现在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6.0取消了cec文件,用PbcXml文件代替,找个6.0的bsp的PbcXml改改应该很省力的。

难的是驱动本身。

网友:
谢谢。我的板子是s3c2410,基于哪个bsp包改比较好?

网友:
配置文件好改,但是wince6内存架构变了,你那bsp恐怕很难移植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查了下资料,貌似是很难移植,所以想先clone一个wince自带的一个bsp包,然后基于这个clone的包加驱动什么的,这个办法可行吗?谢谢。

ps:我的开发板驱动程序和芯片资料都很全,就是版本太老,驱动是基于wince4.2的驱动。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想做这个移植,我CLONE了DEVICEEMULATOR,这个是ARM2410的。6.0的内核有点改,做起来很费劲。楼主有空聊聊。

网友:
to yulewjx:
我的板子是恒丰锐科的,s3c2410x的芯片,板子自带的bsp包用是能用,就是太老,是4.2版本的。
我想移植到ce60上,可是搞了两天什么进展都没有,郁闷。

我是嵌入式开发的新人,有空聊聊哈

我的msn:tassardge@hot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度大。

clone一个wince自带的一个bsp包,然后基于这个clone的包加驱动,这个方案难度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度大。

clone一个wince自带的一个bsp包,然后基于这个clone的包加驱动,这个方案难度大吗?

正常做法就是这样,先要到对应cpu的ce6 bsp,然后一个驱动一个驱动改,跑起最小系统就差不多了

网友:
克隆DEVICEEMULATOR,比从4.2改要容易。

网友:
弄过几个4.2的驱动到wince6.0 但是我当时先弄到wince5.0的,现在跑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
我就搞过4.2到6.0的移植,算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