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从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楼主:
#define  READADDRESS  0x10000000

DataAddr = (volatile BYTE *) VirtualAlloc(0,sizeof(BYTE),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DataAddr == NULL)
         {
                RETAILMSG(1,(TEXT("DataReader::For s2440IOP: VirtualAlloc failed!\r\n")));
        }
        else {
                if(!VirtualCopy((PVOID)DataAddr,(PVOID)(READADDRESS),sizeof(BYTE),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
                        RETAILMSG(1,(TEXT("DataReader::For s2440IOP: VirtualCopy failed!\r\n")));
               }
        }

s2440MEM->rBWSCON = (s2440MEM->rBWSCON & ~(DWORD)(0xF<<8));// 8-bits ,no wait ,no UB/LB

DWORD RED_Read(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UINT i;
        RETAILMSG(1,(TEXT("CODER: RED_Read\r\n")));
        for(i=0;i<32768;i++)
        {
        ((BYTE *)pBuffer)[i] = * DataAddr;
        }
        return TRUE;
}

我这样写能否实现从地址0x10000000 读取数据?请赐教

网友:
我这样写的出现错误。
CODER: RED_Read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74a0002(pth=82784138), Proc-Id=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VM-active=07490002(pprc=82717e1c) 'readtest.exe'
PC=c0881618(datareader.dll+0x00001618) RA=c088160c(datareader.dll+0x0000160c) SP=d35cfbe8, BVA=d273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74a0002(pth=82784138), Proc-Id=00400002(pprc=82008308) 'NK.EXE', VM-active=07490002(pprc=82717e1c) 'readtest.exe'
PC=c003b7b0(k.coredll.dll+0x0001b7b0) RA=802384c8(kernel.dll+0x000064c8) SP=d35cf484, BVA=ffffffff

网友:
我的BSP中要
VirtualCopy((PVOID)v_pIOPregs, (PVOID)(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 >> 8), sizeof(S3C2450_IOPORT_REG), 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还没分析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 >> 8这条语句,为什么要移位,但是如果你的那段代码不行的话也进行移位试下。

这种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加了PAGE_PHYSICAL 这个标志就要移位,不加就不用移位

网友:
DWORD RED_Read(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        UINT i;
//        BYTE buf[32768];
        RETAILMSG(1,(TEXT("CODER: RED_Read\r\n")));
//        memcpy(pBuffer, &g_DataReaderCode, 1);
//        for(i=0;i<32768;i++)
//        {
//                buf[i] = * DataAddr;
//        }
//        memcpy(pBuffer,buf,sizeof(buf));
        return TRUE;
}

我改成这样,就没有错误了。
串口输出:
CODER: RED_Read
CODER: RED_Read
CODER: RED_Read
CODER: RED_Read
CODER: RED_Read
CODER: RED_Read
CODER: RED_Read
CODER: RED_Read
CODER: RED_Read

网友:
4.2版本的BSP不需要移位,5.0版的BSP 需要移位。

网友:
我用的wince 6.0的。

网友:
在驱动中建议使用MmMapIoSpace()

网友:
晕啊,谁给赐教一下。都回家了吗  ??

网友:
你只alloc了一个byte ??? sizeof(BYTE)
那你读第二个后 当然就出错了。

网友:
我是从固定的地址读的,就是一直从0x10000000这个地址读。不用0x10000001地址的数据

网友:
#define  READADDRESS  0x10000000 属于物理地址
或者用虚拟地址, 或者加PAGE_PHYSICAL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READADDRESS? 0x10000000 属于物理地址
或者用虚拟地址, 或者加PAGE_PHYSICAL标志。

VirtualCopy((PVOID)DataAddr,(PVOID)(READADDRESS),sizeof(BYTE),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这里已经转换成虚拟地址了 。
难道有错?寄存器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网友A:
READADDRESS 定义的值 是物理地址, 你不加PAGE_PHYSICAL的话,READADDRESS  就该定义成虚拟地址,用OEMAddressTable映射后,地址应该在0xA0000000以上。
或者你加上PAGE_PHYSICAL,相应的 READADDRESS  物理地址>>8.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ADADDRESS 定义的值 是物理地址, 你不加PAGE_PHYSICAL的话,READADDRESS? 就该定义成虚拟地址,用OEMAddressTable映射后,地址应该在0xA0000000以上。
或者你加上PAGE_PHYSICAL,相应的 READADDRESS? 物理地址>>8.
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WINCE 5.0 中超出512M就需要移位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能对寄存器进行操作,但是具体的内存地址就不能操作了

网友:
PAGE_PHYSICAL 终于知道这个标志什么意思,怎么用了,呵呵。
感谢rushonin ,Veabol、…………

网友B(2010-02-04):
祝大家……新年快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