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tAdd的使用问题!

楼主:
    SESSION_POS_S *pTestpos1, *pTestpos2, *pTestpos3, *pPos;
    LIST *pMyList = NULL;
    int NodeIndex = 0;

    DPRINT("-------- lstAdd测试 -------\n");

    pMyList == (LIST*)pro_malloc(sizeof(LIST));
    lstInit((LIST*)pMyList);
    //添加三个节点:
    pTestpos1 = (SESSION_POS_S*)pro_malloc(sizeof(SESSION_POS_S));

    pTestpos1->ulSessionId = 1;
    pTestpos1->ucTsuId     = 2;
    pTestpos1->ucPortId    = 3;
    DPRINT("sessionId=%d,TsuId = %d, PortId =%d\n", pTestpos1->ulSessionId,
        pTestpos1->ucTsuId, pTestpos1->ucPortId);
    lstAdd((LIST*)pMyList, (NODE*)pTestpos1); //添加第一个节点 ******************************* 这里添加后为什么会修改pTestpos1中的值?

    DPRINT("sessionId=%d,TsuId = %d, PortId =%d\n", pTestpos1->ulSessionId,
        pTestpos1->ucTsuId, pTestpos1->ucPortId);

    ================
//输出
sessionId=1,TsuId = 2, PortId =3
sessionId=1,TsuId = 0, PortId =0

请我哪里使用错了?谢谢

网友:
就是个链表,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
哦哦,估计你的 SESSION_POS_S 结构的第一个成员变量不是NODE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