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如何注册组件---------------------------------------------------up有分

楼主:
问题1,wince下注册的组件,在注册表中哪些地方有信息
问题2,regsvr32在Wince下如何用,我这边定制了一个regsvr32程序,不知如何运行,运行后就消失,
     有谁知道怎么用命令行方式注册吗。
问题3,我自己在evc上有了个注册的程序,是按照网上搜索率最高的那种方法,好像还是window下
                     wcscpy(strFileName, dlg.GetPathName());

                typedef (WINAPI * UNREGISTER_FUNC) (void);
                UNREGISTER_FUNC MyFunc=NULL;
                HMODULE hModule=::LoadLibrary(strFileName);
        LoadLibrary返回错误,通过getlasterror是无效句柄。

问题4。谁能指导下我该怎么注册。

up有分
不过网上东抄西抄未经测试的代码,谢绝往这贴!

网友:
会是我写的com的问题吗?
我是把vc6.0的工程移植到evc下编译的,编译通过了。但是注册不了

我直接在evc下新建一个com组件是可以注册的,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高手指点下啊?谢谢了。

网友:
以前在注册一个VOD的Filter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WinCE上注册后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后来发现是注册表中的一些设置有问题,
最终解决方法是直接写在注册表中,没有用动态注册的方法。

网友:
请问直接写注册表
往哪些啊?

网友:
我用EVC写 了一个COM组件,在WINCE5.0下,我没有找到注册的exe我是在EVC安装的目录下找到了regsvrce.exe把它拷到WINCE下,运行regsvrce.exe ***.dll可以注册。

网友:
这么基础的东西,建议好好看看PB的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