濞戞挻鎸风粭鐔煎箮閳ь剟寮甸娆掑幀闊浄鎷�

楼主:
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DigiKey鐎电増顨嗗畵搴ㄥ箮閳ь剟寮甸娆戠懇闁告牭鎷�
闁规澘绻戠涵鍫曞础婵犲偆鍤ゅù锝忔嫹-濞达絽楠告慨娑㈡嚀濡も偓閻ㄧ姵锛愰敓锟�
MEMS濞磋偐濮甸崝鍛村闯閿燂拷
ADI鐎规悶鍎扮粭鐔煎箮閳ь剟寮甸敓锟�
鐎规挸鑻崣鍡楊嚕韫囨洟鍏囩紓渚婃嫹
Linux濞戞挸楠搁悾銊╁础閿燂拷
闁告娲滄晶鏍嫉閿燂拷
闁搞儲鍨濇鍢機U
51闁告娲滄晶鏍嫉閿燂拷
LED濞戞挻鎸哥亸锟�
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TI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濞磋偐濮甸崝鍛村闯閿燂拷
PCB閻犱焦宕橀锟�
闁告帒妫涢悵娑㈠闯閵娿倖顐�
闁活澀绲婚惌鍓ф喆閸屾氨妾悗鐧告嫹
濞戞挸顑堝ù鍥ㄧ▔椤撶偟濡囧☉鎾存尵婢э拷
濠㈠爢鍐惧妳闁割偄鍊风粭鎾绘偋閿燂拷
婵炴潙顑堥惁搴㈢▔椤撶偟濡囧☉鎾存尵婢э拷
閻炴稑濂旂粭鐔告償閺冨倹鏆�
鐎规悶鍎扮粭鐔兼嚊椤忓嫬袟闁告牗鐗旂粭宀勫箳瑜嶉崺锟�
ADI鐎规悶鍎扮粭鐔煎箮閳ь剟寮甸敓锟�
闁告牞宕甸弸鐔兼偨闂堟稓鎽�
闁告帗绋掗崜鐗堢▔鎼达紕鏉介悹鐚存嫹
闁告帗绋掗弻濠勨偓鍦仱閻涙瑧鈧櫢鎷�
濞寸姰鍎叉刊鑸靛濮橆剙鍑�
ON闁告粌鐡憊net闁绘せ鏅炴禒鍫㈢磾閹存繂鐏¢柡鍌涘椤旀洜鎷嬮垾鐐戒海閻犙嶆嫹
闁告帗绋掗崜鎵暜閸岀偞鑲�
濞村吋鍨舵导鍛▔閳ь剚绋夐敓锟�
鐎规悶鍎扮紞鏃€娼诲▎鎴濅化闁稿骸銇樼花锟�
濞e洠鍓濇导鍛村矗閹存繄顏�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ZW310-Marvell PXA310开发方案
liss6000
liss6000

网友A(2009-05-08):
ZW310-Marvell PXA310开发方案
Marvell PXA310教学实验平台简介--- ZW310开发平台
Marvell PXA310教学实验平台简介V1.0
http://www.zhanweitech.com/
上海展为技术有限公司
09.04.10
我公司有着丰富的intel Xscale和Wince 开发经验,研发实力较强,针对市场的需求特点,我司研发人员定制了这套开发方案,该方案具有GPRS上网、蓝牙(蓝牙传输文件和蓝牙上网)等先进功能,支持SHARP的LCD显示屏(可同时支持VGA和QVGA格式),并会尽快推出wi-fi子板,可以广泛应用到PDA、工业计算机、教学、科研、。。。。。。。。。等嵌入式设备的开发。
本公司可提供:
1、 PXA310 Wince6或Windows mobile6整套解决方案,缩短客户开发周期。
2、 PXA310核心板。该核心板包括PXA310、MCP memory(DDR+NAND),PMU,尺寸仅为5.5cm×4.5cm,连接器使用Molex板对板连接器,连接牢固,可承受数千次的插拔,同时板上有定位孔,专门为经常搬动的工业类产品定制。
3、 接受客户定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发出符合客户要求的各类产品,并可提供ODM服务。
一、 平台的硬件资源
1、 CPU
Marvell PXA310,内部代号Monahans LV,运行频率624MHz
2、 存储器
鉴于将核心板做到最小,我们采用了MCP(Multiple-Chip Package)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客户可以选配,目前我们的板子支持1GbNANDFLASH+512MbDDR和2GbNANDFLASH+ 1GbDDR
3、 外部存储
支持U盘
支持SD卡
支持MICRO SD(T-FLASH)卡
4、 通信接口
支持FFUART、BTUART
支持VGA接口,连接到显示器,可用于开发平板电脑等
USB host接口和USB OTG接口(支持U盘,USB鼠标、键盘等)
网络接口 ,10M/100M 自适应,控制器芯片:DM9000AEP
5、 电源管理
Max8660,Maxim专为Xscale定制的PMU,8路电源输出,和PXA310之间通过I2C相连
6、 音频
采用Wolfson WM9713芯片,和CPU通过AC97 接口连接,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均为手机终端产品上专用
MIC 输入
耳机输出
SPEAKER输出
7、 蓝牙
采用的CSR BC04的模块。体积小,仅为1.05cm×1.05cm
8、 GPRS上网功能
采用simens的MC55的模块。该尺寸为35×32.5×2.95 mm, 仅 5.5 克的重量; 三频工作模式 : 900, 1800 和 1900 MHz,方便PDA类产品远程传输数据
9、 按键
板载4x4 键盘,预留8x8 矩阵键盘接口以备扩展
10、显示
可直接连接到台式显示器或者液晶显示器
板载sharp 高品质的LCD(带触摸屏),一块LCD可支持两种显示模式(VGA和QVGA),并且此LCD是半透屏,太阳光下可关掉背光,节约了整机功耗并显示效果特佳
PWM调节背光亮度,bsp支持多级背光亮度的调节(开发平台直接支持按键调节背光亮度)
11、红外
二、 平台的软件资源
1、ADS1.2下面的测试代码,配合仿真器和脚本文件,在DDR SDRAM中调试程序,如下图所示:
同时,利用该仿真器可识别和烧写多种nand flash,方便用户烧写代码:
2、支持windows CE 6.0操作系统
EBOOT支持SD卡、USB RNDIS下载(速度可高达1.5Mbyte/s)升级IMAGE
IMAGE 支持的驱动覆盖硬件提供的功能,一些主要模块见下图所示
<图一 GPRS上网>
<图二 TF卡和SD卡同时存在>
<图三 搜索手机的蓝牙设备>
<图四 OTG插u盘>
目前该PXA310开发板已经批量出货!访问http://www.zhanweitech.com/可查询相关信息。
有限公司
计算机
蓝牙传输
蓝牙上网
开发平台